char转16进制的问题

楼主:
keil c中将字符串"31313A34383A3439”转为"31 31 3A 34 38 3A 34 39"的十六进制输出。请问大概是什么转换?
应该不是简单的加个空格而已。

网友:
给你一段标准C的代码

您要不费点神先看看?

#include
#include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p[] = "31313A34383A3439";
  unsigned int i = 0;
  unsigned int len = sizeof (p) - 1;
  unsigned int tmp = 0;

  for (i = 0; i < len ; i += 1)
  {
      switch (p[i])
      {
          case '1': tmp += 1;break;
          case '2': tmp += 2;break;
          case '3': tmp += 3;break;
          case '4': tmp += 4;break;
          case '5': tmp += 5;break;
          case '6': tmp += 6;break;
          case '7': tmp += 7;break;
          case '8': tmp += 8;break;
          case '9': tmp += 9;break;
          case 'A': tmp += 10;break;
          case 'B': tmp += 11;break;
          case 'C': tmp += 12;break;
          case 'D': tmp += 13;break;
          case 'E': tmp += 14;break;
          case 'F': tmp += 15;break;

          default:
          {
              printf("have a mistake!\n");
              system("PAUSE");
              exit(1);
          }
      }

      if (i % 2 == 1)
      {
          printf("%x\n",tmp);
          tmp = 0;
      }
      tmp *= 16;
  }
  system("PAUSE");
  return 0;
}

网友:
等我试一下。原来就以为转化为int,然后用一个函数(不是printf)从串口输出,形参是uchar型的。这里就有点糊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