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用超级终端发AT命令给它有响应显示回来(响应也是对的),用一般的串口调试工具却没有,只有对应AT命令的回显,为什么?

楼主:
GPRS模块用超级终端发AT命令给它有响应显示回来(响应也是对的),用一般的串口调试工具却没有,只有对应AT命令的回显,为什么?

网友A:
因为没有输入回车符?在一般的串口调试工具里面回车符怎么输入去发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没有输入回车符?在一般的串口调试工具里面回车符怎么输入去发送?

试了一下,直接按个回车就可以了.

网友:
发AT命令是不是每条命令后面都得加回车换行字符?还是加回车就OK了?

发下去的AT命令回显是怎么来的?难道GPRS模块不识别就回显回来?

网友:
串口调试工具很多,我觉得sscom32.exe 还是最不错的,楼主可以试试。

我们就是在PC上用这个软件发送AT指令 进行测试的。

网友:
利用串口调试工具来调试GSM/GPRS模块时,几个注意事项

  1. 推荐“串口调试助手” ,调试起来非常方便。

  2. (1)关于波特率:对有些模块,用超级终端进行配置的时候,波特率是要设置为57600的,而用串口调试工具进行调试的时候,波特率应设置为你的系统中用到的实际通信速率(例如我用的是9600),这两个波特率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前者只是用超级终端配置时的波特率。

  3. (2)关于回显:对GSM模块发 ATE1<回车> 命令可以打开回显功能,如果在超级终端中进行AT指令交互,则不会有这个麻烦,因为你所输入的全都会打在屏幕上,但是如果在串口调试工具中,你输完一个命令,它并不会显示在数据接收区中。

  4. (3)关于重复显示:有些模块,你一开始输入AT命令,输入一个字符出来两个,例如你想输入AT,但是实际上它出来AATT,此时用ATE0<回车>命令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变为正常显示。

  5. (4)在串口调试工具中输入发送短信的结尾符 Ctrl+Z 时,需要选上“以16进制发送”,并且在发送框中填上1A (Ctrl+Z 的ASCII码的16进制就是 0x1A),这样之后再点“发送”,就OK了。

  6. (未完待续,有时间再继续写)

本文来自eeworld博客,转载请标明出处:[url=http://blog.eeworld.net/learnhard/archive/2007/09/16/1787273.aspx]http://blog.eeworld.net/learnhard/archive/2007/09/16/1787273.aspx[/url]

网友A:
有专门的GPRS/CDMA模块的串口调试工具软件,专门的软件比一般的串口调试工具更方便使用,因为专门软件处理了一些专门的字符(CTRL+Z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GPRS/CDMA模块的串口调试工具软件,专门的软件比一般的串口调试工具更方便使用,因为专门软件处理了一些专门的字符(CTRL+Z什么的).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换行符号'\n'(0x0a<10>)与回车符号"\r"(0x0d<13>).

\r\n-----的含义应该是回车换行!!!

网友:
AT命令以回车符"\r"(0x0d <13>)做为每条命令的结束符,没有这个结束符则为不识别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