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的IIC口和模拟的IIC口的单片机编程有何不同

楼主(2010-03-12):
标准的IIC口和模拟的IIC口的单片机编程有何不同
初玩单片机程序,遇到如上问题,请指教。
单片机编程
单片机程序

网友A:
标准的i2c功能接口,就是对应单片机有功能寄存器,你对应数据传输,只需要直接将对应的数据按照8bit或者16bit(看你的MCU是8BIT还是16BIT)放到对应寄存器中,MCU会完成余下的功能。
同样对应的时钟 也是一样,由MCU分频,你同样只要处理对应的寄存器,以后就一直OK.

网友B:
而模拟的I2C编程时,
首先你得模拟时钟,即先拉高IO,然后拉低,再拉高 等等。
其次你的模拟数据传输时,你得一位位传输,即在你模拟的时钟中一位一位对外传输数据或者接受数据。

网友C:
模拟的是时序。
标准的是读寄存器,设置寄存器即可,呵呵。

网友D:
标准的用着方便,自己写模拟的有助于理解协议的通信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