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性价比较高的“USB输入继电器输出系统”模块?

楼主:
想做个简单的“USB输入继电器输出系统”模型,
所以用到这些这模块,
希望哪位高手可以给指点指点,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需要一个USB 转UART,或者USB转并口的IC,再加个普通的MCU,再外接一些 继电器驱动,就可以实现楼主想要的东西。

通过USB转并(或者UART),解析USB过来的指令,再进行 相关的控制

当然你如果选取一款带USB接口的MCU 或者ARM,那么上述转换IC 就不需要了

QQ:604914729

网友:
自己做USB转UART 是不是成本高了点 稳定性或许还差点,市场上这些东西很多象力特的 好大一点也就40,便宜的还有20的,然后需要的就是自己做一个单片机板子加继电器控制电路!呵呵 个人意见!

网友:
欢迎你加入 宇帆嵌入式交流群 94503590 多多交流 一起学习!

网友A:
相当于简单的 灯光控制器/沙盘模型控制
如果用USB转串(或者转并口)的话
驱动会不会有不兼容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简单的 灯光控制器/沙盘模型控制
如果用USB转串(或者转并口)的话
驱动会不会有不兼容等问题

这个应该不会。
目前很多这样采用UART 转USB的设备,对于PC的应用软件而言,UART 转USB的驱动只是一个硬件最基本的驱动。

而应用 则可以直接调用它 所对应的串口端口号,进行上层操作与控制。

楼主如果还有疑问,QQ:604914729。 晚上详细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