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一个奇怪问题。变量定义出错,改了下位置又可以了。怎么回事?

楼主:
变量定义写在引脚定义的后面就出错。写在开头可以编译通过。

void main(void){

                unsigned char BT_FLG;

                DDRA = 0x00;                                                                /*方向输入*/
                PORTA = 0xFF;                                                                /*打开上拉*/
                DDRB = 0xFF;                                                                /*方向输出*/
                PORTB = 0xFF;                                                                /*高电平*/
                DDRC = 0x00;
                PORTC = 0xFF;
                DDRD = 0x00;
                PORTD = 0xFF;
                Uart_Init();

                //unsigned char BT_FLG;//写在这个位置就出错

错误信息:
!E E:\AVR\示例程序\0010-UART-LED-B\b_uart.c(57): illegal statement termination
!E E:\AVR\示例程序\0010-UART-LED-B\b_uart.c(57): skipping `unsigned' `char'
!E E:\AVR\示例程序\0010-UART-LED-B\b_uart.c(57): undeclared identifier `BT_FLG'
!W E:\AVR\示例程序\0010-UART-LED-B\b_uart.c(57):[warning] expression with no effect elided
====================================
请问是编译器的原因还是单片机程序里位置有严格要求?
请解释下原因,谢谢。

网友:
你是在用c语言吧,c是要求变量定义在其他所有语句之前的哦。

网友:
你的变量定义都在函数调用后了啊。
C语言要求变量声明和定义都只能在语句前,不像C++想在哪定义就在哪定义。

同意楼上

网友:
补充下:
把Uart_Init()注释掉也报同样的错。(这个函数是初始化串口的)
这个变量主要想用于按键防抖,因为按键事件检测放到了主程序里。
==============================

剩下的就只有类似:
DDRA  = 0x00; //#define DDR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A)
PORTA = 0xFF; //#define PORT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B)
这样的语句了。

貌似变量定义必须放在其他任何指针赋值之前。

=============================
“变量定义在其他所有语句之前”
以前总是在使用之前声明(做网站的时候还经常不用声明就使用),这习惯得改改了。

网友:
回楼上

DDRA  = 0x00; //#define DDR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A)
PORTA = 0xFF; //#define PORT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B)

这些也是语句啊

网友:
就是这样的。

网友:
你别拿C当C++好不好,低级错误

网友:
确实是低级错误

网友:
哦,我也想了解一下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