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单片机指令解释

楼主(2009-03-07):
PIC16单片机指令解释
35条指令,有说明资料吗?
资料
PIC

网友A:
microchip的官方网站上就有。

网友B:
任何一款器件的datesheet就有说明 不过现在都用mplab 语言编程啊 我用的是ccs的 c编译器

网友C:
直接用C好了,汇编知道就行了,现在差不多可以用C完全替代汇编了

网友D:
一般PIC编程大多用C了,不过会在C中插一些汇编,插入的汇编也不太多,而且数据手册上一般都有模块的汇编样例

网友E:
单片机晶振工作在HS模式,需要在程序中设置吗?还是只要接上高速晶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