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GPS

楼主:
wince 如何读取内置GPS呢,网上好多人说是读串口,不知道应该如何做,如果用qt来做到话应该如何封装这样的类呢,向大牛请教,

网友:
仔细搜下吧 这里有不少代码的 我以前就是这里搜到的

网友:
不太清楚呀,能否给个链接呢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
焦急的等待中

网友:
读取GPS通过串口输出的数据,然后按照GPS数据规范进行解析

网友A:
直接读串口输出就可以了,你可以找个串口调试工具读出串口输出,然后对照相关资料,一看就懂,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读串口输出就可以了,你可以找个串口调试工具读出串口输出,然后对照相关资料,一看就懂,很方便的。

不用往串口中写入什么信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读串口输出就可以了,你可以找个串口调试工具读出串口输出,然后对照相关资料,一看就懂,很方便的。

不用往串口中写入什么信息吧

见gps操作文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读串口输出就可以了,你可以找个串口调试工具读出串口输出,然后对照相关资料,一看就懂,很方便的。

不用往串口中写入什么信息吧

见gps操作文档

这个在哪里有呀

网友:
1、设备供应商那里要
2、根据型号,自己网络上查找,或者到官网上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现在的民用GPS一般输出的就是NMEA0183ASC码格式的数据,直接设置好串口波特率就有数据输出了。如果要设置GPS模块的参数,就要知道对应的GPS 模块的型号了,一般常用的有SIRF和UBLOX,在文档里面都有详细的命令格式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读串口输出就可以了,你可以找个串口调试工具读出串口输出,然后对照相关资料,一看就懂,很方便的。

不用往串口中写入什么信息吧

gps怎么写?写到哪里去?

gps只需要接收就可以了,没东西发送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真还没弄过,不过看什么东西上都有,可能就是一个接收协议,应该不会麻烦。

网友:
在WIN CE下读取GPS数据就是纯粹的串口操作。用到的函数无非是
CreateFile     // 打开串口
CloseHandle    // 关闭串口
SetCommMask    // 设置串口事件
ReadFile       // 读串口
WaitCommEvent  // 等待串口事件
GetCommState   // 获得DCB
SetCommState   // 设置DCB,主要是设置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这些常用设置
SetCommTimeouts// 设置串口的读写超时
等函数

你的GPS一般就是通过串口和你的CPU相连,所以直接操作串口就OK了。
现在的GPS数据一般都是NMEA协议(一般都会支持NMEA协议,某些GPS模块可能还会支持自己厂家制定的协议)的,楼主如果不熟悉串口操作或者NMEA协议可以百度一下,满街的资料,呵呵

另外,有些GPS模块是支持AGPS功能的,你可能需要向你的GPS模块发送某些协议,这些东西一般都在GPS
的操作说明中,自己看一下就Ok。

网友:
根设备供应商要资料

一般用串口直接读就可以,

内置的应该也是串口,

厂家应该提供内置串口的驱动,让你读

网友:
先谢谢各位了,我的是多普达手机上获取GPS数据通过内置的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