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跑起来了,但启动画面停在logo处,没有跳到WINCE桌面???

楼主:
我的系统是Centrality Atlas-III+wince 5.0

现象是:如果在OAL层OEMInit中初始化LCD控制器参数,并显示logo,系统启动OK,能进wince桌面;
         如果在EBOOT中初始化LCD控制器参数,并显示logo,从打印信息看,系统也完全正常启动,并且activesync都能自动连上,但系统就是停在EBOOT logo处,
        无法跳到WINCE桌面,请问大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少什么组件?

网友:
追踪一下,整个过程 啊

网友:
把打印信息贴出看看吧

网友:
要么是explorer.exe没加载,要么是lcd的驱动初始化有问题。要么就不知道了,得看你的具体驱动,看看错误信息。

网友A:
看你的描述估计应该是LCD驱动的问题,只是没有显示而已,系统应该是已经正常起来了

网友:
引用楼主 wayne_tina 的帖子:
我的系统是Centrality Atlas-III+wince 5.0

现象是:如果在OAL层OEMInit中初始化LCD控制器参数,并显示logo,系统启动OK,能进wince桌面;
如果在EBOOT中初始化LCD控制器参数,并显示logo,从打印信息看,系统也完全正常启动,并且activesync都能自动连上,但系统就是停在EBOOT logo处,
无法跳到WINCE桌面,请问大伙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问题貌似遇到过。
我们把原来在OAL里显示的LOGO放到Bootloader中显示,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是因为bootloader里要显示LOGO,导致Bootloader编译后的size变大了,跟bib文件中的配置不匹配了,导致一直不能显示桌面。
LZ你从打印信息中确认下是否已经正常启动,还是说程序停在Bootloader中了。

网友:
WINCE确实正常启动了,这点确认,因为activesync都自动连上了

网友:
学习一下!
请问楼主:wince桌面是在系统成功启动以后调用LCD驱动才能显示的?我最近正在做bootloader,正好也作到了LCD初始化的 logo处,对此有点疑惑. 谢谢!

网友:
我想问题似乎与LCD驱动有关,但是,我已经在EBOOT里面初始化了LCD控制器参数了啊,OAL层里没必要再来一次了吧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描述估计应该是LCD驱动的问题,只是没有显示而已,系统应该是已经正常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