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单片机,变量存储单位

楼主:
16位单片机
int占多少位?
float占多少位?
double占多少位?

网友:
可靠的方法是自己用sizeof()测试一下,特别是int类型。

网友:
int的确是16位
不过float和double我一直不能确定。
有人说double类型和float一样,是占32位。

网友:
有人说double类型和float一样,是占32位。
---------
如果是32-BIT就是假的.

KEIL的C51好像就是假的double,定义一个double,实现的其实是float

网友:
如何分辨真假?

网友:
看它究竟分配了多少字节给一个double,如果是4字节,就是假的.

估计IAR会和KEIL不同. 不过没试过.

网友:
iar里看一下就知道了,

keil 也不能编译149呀,

网友:
这种问题,就不要上论坛问了。GOOGLE一下就好了。

网友:
问这种问题的人都是懒人,建议大家别给回答,也是为他好

网友:
自己写点代码测试一下
或者查阅编译器用户手册

网友:
二楼说的对!多少位单片机和变量类型所占位数没有必然关系!16位单片机只是比8位单片机的处理速度更快了!
int占16-BIT

float占32-BIT

double占64-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