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form builder5.0 导出SDK 遇到的问题

楼主:
用pb5.0定制了wince的内核,选择的模板是mobile handheld,bsp用的是北京博创的270S_BSP_20080918.bsp,内核到是能正常生成,在导出SDK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错误:

Committing database changes
Creating 'required' feature
Adding required files

Committing database changes
Rolling sysgen'ed headers and libs
    UP-TECH PXA270s_new BSP: ARMV4I_Release
Error: This build configuration has not been sysgen'ed
Error adding sysgen'ed headers and libs
Error rolling toolkit-specific files

MSI file construction completed.  3 error(s), 0 warning(s).

注意:本人安装的pb5.0事先打了微软的2008年全年的armv4i的补丁。

本人查找了网上的一些解决方案,有说是打2007年补丁的(我也想打,可微软已经不提供2007补丁的地址了,现在的是2009全年补丁和部分2010年的月补丁,我的08补丁是去年下的);有说是 微软提供了 此类问题的解决方案,说是对比SysgenSettings.out和anchored.txt的内容,然后删除一些变量参数,具体办法这里给出一个链接:http://blog.eeworld.net/shuiii/archive/2009/06/10/4256654.aspx ; 还有的说是 删除定制中的.net compact framework 1.0,选用.net compact framework 2.0,链接是:http://hi.baidu.com/wince_sk/blog/item/66f2dd1e1aac7b64f724e406.html
上述方法本人均试过,可都不好用,郁闷至极,请诸大侠看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你建的platform有在release模式下sysgen过吗?
看错误提示是还没有sysgen过。

网友:
必须将内核进行完全编译后才能导出SDK,否则出错,因为导出SDK需要编译生成的信息。
一般实验板会提供一个platform,拿到这个平台工程后首先要进行编译才可以生成SDK,

网友:
哪位大侠说一下如何增加或删除了组件用不用重新生成SDK呢?

网友:
当然 是 sysgen过了
不仅 sysgen了 而且 还 build and sysgen了呢
可还是不好用的~

网友A:
选了一些打X的组件会有这个问题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了一些打X的组件会有这个问题的,看看。

这位兄弟能说的再具体一些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将 .net 1.0的组件删除就可以了,用2.0的组件

网友B:
打电话咨询了 博创的 技术人员 是博创bsp的问题 不是我们的操作原因 不过也感谢大家的热心!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电话咨询了 博创的 技术人员 是博创bsp的问题 不是我们的操作原因 不过也感谢大家的热心!谢谢大家

哈哈...,应该先找技术支持的

网友:
有时候遇到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真的很郁闷。。。要是技术支持再解决不了那就更郁闷了。。

网友:
曾听一位员工口述被领导教育的过程,你们干技术支持的不会把问题推给客户要你们干嘛?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