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控制的蜂鸣器 驱动问题

楼主:
wince 上 谁开发过PWM 控制的蜂鸣器驱动?给点思路。

网友:
如果只是控制发声,那么就是个GPIO驱动即可。
如果要发出不同频率的声音,那么就要PWM定时器之类的+GPIO。

网友:
先利用地址映射的api把寄存器都映射到应用层,然后直接在应用层对相应寄存器(PWM或GPIO相关的)进行控制,跟小灯闪烁试验一个道理。

网友:
你的cpu带PWM控制器吗?如果带就直接输出PWM即可。
驱动做成流驱动接口,允许应用配置PWM波的频率、占空比,允许应用开始、停止PWM波输出。

至于PWM对应蜂鸣器的响声强度,那就要看硬件电路如何设计的了。是直接进,还是通过RC平波,还是通过逻辑门电路等等。

网友:
如果有PWM模块,可以通过PWM来实现,也可以使用定时器来实现(原理上和PWM类似),只是PWM是固定的时钟输出pin,而你用定时器的话可以任意选择GPIO实现。

网友:
我的cpu 有 PWM 模块,现在只想实现控制发声即可,它的硬件地址,如何在wince 指定呢?

网友A:
直接用MmMapIoSpace()映射、访问和控制硬件物理地址(PWM所有寄存器的物理地址,从cpu的spec上可以获得)。google一下很多例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MmMapIoSpace()映射、访问和控制硬件物理地址(PWM所有寄存器的物理地址,从cpu的spec上可以获得)。google一下很多例子的。

正解 不过记得提前打开PMW的clk_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