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驱动 三极管 疑问???

楼主(2009-07-01):
单片机 驱动 三极管 疑问???
没法贴,在这里口述一下,
STC11F02E单片机(和51兼容),用P1_0脚输出,后接10K电阻,在后面是三极管3904(反向用)的基极,在后面接在RK1-L2-3V的一个控制脚上(set),
现在我想问的是我单片机输出高电平为什么只有0.7V左右,如果把电阻去掉就是断开后面电路,就是5V,很疑惑,大家帮忙分析下啊!!
三极管
高电平

网友A:
RK1-L2_3V是一个继电器,本身想用单片机来控制继电器开合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单片机程序让IO输出高电平,实测只有0.7V,断开后面电路确实是5V

网友B:
没看到你的电路,不确定问题在那,但从现象来看,很确定的是外围电路把IO脚拉低了,有可能是三极管没接对或者短路了。

网友C:
已经解决,在这里说一下,
单片机IO设置成推挽式的,并且电阻由10K降到2.2K可以实现
原因自己理解应该是三极管没有深度饱和,带不动继电器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