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取得某个驱动程序支持的硬件列表?

楼主:
如题
别人写好的驱动程序,我如何才能取得这个驱动程序支持的设备id?
好像inf文件里面存了有,但不知道是怎么读出来的
本人菜鸟,忘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
这个。。。。
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驱动程序支持的设备id是什么意思啊。 是对应的GUID的意思吗?还是VID,PID?

网友:
好像一般不是GUID
就是device instance id,像PCI\VEN_8086&DEV_10BD&SUBSYS_2818103C&REV_02\3&B1BFB68&0&C8之类的东西。好像这个是可以唯一标识一个硬件设备的

可以这么理解,系统中有一个新硬件,还没有安装驱动。现在需要在一堆驱动文件中,查找这个新硬件的正确驱动是哪个。这跟windows系统在更新设备驱动时在某个目录下自动搜索驱动程序是一个原理
现在我要知道,这是怎样办到的

网友:
好奇,帮顶,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如果是别人写好的驱动,一般都会有对应的获取ID的函数,这又要看具体的驱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别人写好的驱动,一般都会有对应的获取ID的函数,这又要看具体的驱动了

这个好像是没有
有些驱动是打包好的setup文件,这样的那就没办法了
还有一些直接提供了驱动的必要系统文件的,好像*.inf文件里面提供了device id,但具体是哪一项,怎么找,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