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问题,高手指点。

楼主(2009-09-02):
nandflash问题,高手指点。
我用cypress的68033做了一块板子,控制nandflash实现一个u盘。
在用三星kf1g08u0a型号的flash时,功能正常,可以读写,格式化。
当换成另一型号的kf1g08u0b的flash时就不行了,不能格式化,可以看到盘符。
不知道什么原因,flash在固件里需要配置吗?
我的固件是cypress开发包里的,没有修改过。
我对比两个型号flash发现串行存取时间不一样,有影响吗?
请高手帮我一下,非常感谢。
FLASH
影响

网友A:
估计是时序问题,对比一下两个flash的读写时序的区别看看

网友B:
时序应该是不一样的,我比较过手册。但是应该在哪里修改啊,是在固件中吗?跟那个gpif有没有关系啊,没弄过这些,不明白。

网友C:
时序不同就要修改你的固件,GPIF就是产生控制时序用的,用Cypress提供的PC端工具,对照Flash的规格书,就可以生产正确的时序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