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6.0导出SDK成功,新建应用程序却找不到该SDK。

楼主:
我使用的TQ2440定制WINCE6.0,镜像生成成功,导出SDK都是没有问题,我没有添加MFC的支持,安装SDK也没有问题,
但是在新建的工程里面却找不到,只有一个PLATFORM BUILDER(_TGTCPU),如下图:

后来我发现在OS Design 里面的配置管理器也是这样的:

以下是我的SDK属性页设置:

我不知道这应该怎么设置才对,而且活动平台配置管理器的新建点击以后没有反应。
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A:
怀疑SDK是不是安装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SDK是不是安装成功了?

我在添加删除程序中还是有这个SDK的卸载选项,应该是装上了。
我看到在WinCE6.0工程里面的配置管理器就不对了,就是我的第二个截图,显示平台为PLATFORM BUILDER(_TGTCPU),可我找不到地方改~很是郁闷~

网友:
引用楼主 hackerxu 的回复:
我使用的TQ2440定制WINCE6.0,镜像生成成功,导出SDK都是没有问题,我没有添加MFC的支持,安装SDK也没有问题,
但是在新建的工程里面却找不到,只有一个PLATFORM BUILDER(_TGTCPU),如下图:

后来我发现在OS Design 里面的配置管理器也是这样的:

以下是我的SDK属性页设置:

我不知道这应该怎么设置才对,而且活动平台配置管理器的新建点击……
To:hackerxu ,换个非MFC的程序试试,因为你的SDK包不支持MFC,所以在这里没有正常显示。

网友:
群:21665782 开源空间  大家一起交流wince开发

网友:
重装一遍吧

网友:
帮顶一下,还没有用过6.0呢。

网友:
会不会跟安装路径有关呢?

网友:
先在控制面板里修复一下,不行再说

网友:
首先要安装好,安装好后要重启VS才能看到SDK。
呵呵。

网友:
应该是没安装好sdk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还望有个高手出来解决一下!

网友:
换个非MFC的程序
因为你的SDK包不支持MFC,所以在这里没有正常显示
如果要支持MFC就需要导出支持MFC的SDK。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折腾了一下午才明白
回头我把解决的方法写出来

网友:
问题解决了,要支持MFC需要设置一下

选中要编辑的SDK --> property(属性)-->additional Files
在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的目录下面有一个atlmfc的目录。这里面包括了MFC对应的头文件和库。在定制SDK的属性页Additional Folders中添加相关的项
参照下面的链接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8/07/30/1256838.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http://www.cppblog.com/stonexin/articles/139928.html

总结了一下定制os及sdk的资料,可能后面也会有些更新,仅供参考。
同时也希望能有朋友帮忙解答一下我的困惑,相互帮助,共同进步。

=========================
参考blog文章:
基于WinCE模拟器的应用程序调试http://blog.csdn.net/nanjianhui/archive/2009/01/13/3769519.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