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xa270上移植dm9000a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4-30):
在pxa270上移植dm9000a时遇到的问题
在移植dm9000a到pxa270上时,用的驱动是优龙里面的dm9000a驱动发现在驱动执行到这步DeviceReadPort时就死掉了 那个片选信号开始是高的当到DeviceReadPort时就一直是低,系统也就死掉了
我的硬件连接是pxa270的ncs4连接dm9000a的cs信号,然后gpio33 连接dm9000a的int脚cmd脚接地址线1
谢谢各位了 有做过在pxa270上移植dm9000a的吗
信号
问题

网友A:
去檢查 wait signal 看看, 或是 cs4 的設定不要設成 Variable Latency I/O.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B:
ReadPort里面肯定是while了才会挂死系统。
DM9000A正常复位了吗?有reset信号的。
能断开#CS4和9000间的连接吗?看表现是:#CS4开始为高,到读取时就“一直为低”,这很不正常。因为这个信号是cpu处理的,除非此时cpu已经完蛋,否则这个信号肯定会是个波,而不是持续电平的。

网友C:
是不是中断信号CPU没有来处理,然后中断信号一直保持在那里?

网友D:
现在换了个片选 可以读到id号了 可是读出来的id好是错误的 ,大家能说一下吧dm9000a的驱动移植到wince下需要向驱动传什么参数吗 ,一个ncs的地址 然后系统中断号,如果我是用gpio做的中断引脚 那我应该传哪个中断,是我定义的那个以irq_ 开始的中断号 还是我的gpio的物理中断号

网友E(2010-01-14):
我也是使用的优龙pxa270开发板,2。6。9版本的,也是片选CS4,这个不用管他,只是决定访问的基地址,cmd是1,就是在基地址上偏移2,中断使用GPIO33,看看你的中断配置对没有?我是调试通了的,就是接收不稳定!linux下有相关的函数可以配置

网友F: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也遇到INT脚一直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