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evc中开发ppc的GIS程序的数据图片加载的问题

楼主:
搞到了一个份能在EVC下运行的 pocketpc  GIS的程序 程序都能运行 只是 随程序提供了一个map文件夹 里面放了一些 .dbf .shp和.shx的文件,应该是一些地图图片信息和相关的地理数据信息。程序运行时 需要加载上述的图片,我是在模拟器中运行的,程序要求在模拟器中的“我的设备”或“my Document”中查找相应的图片,但由于没有将map信息加载进来 所以无法显示这些图片信息。现在的问题是 如何将程序下载到模拟器中时,将map的图片信息一并加载到模拟中来?谢谢

网友:
PC跟模拟器之间建立文件夹共享就可以了。

网友A:
请楼上的兄弟详细说明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楼上的兄弟详细说明一下 谢谢

需要定制的SDK(模拟器)才有共享这个功能,在菜单中

网友:
改下路径啊或者把文件拷贝到“我的设备”或“my Document”去,最近在看gis,能否共享?

网友:
数据是可以共享的,你仔细看看
我以前用的时候都共享过,随便建一个文件夹拿去共享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