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的求2幂次的函数

楼主:
如题,C语言中有没有那样的函数,比如我给出16,2的4次方是16,4就是我想要的,有没有函数能帮我把4算出来的?

网友:
可以自己写啊 ,下面我写的,随便弄了个!
int dd(int value) //没做判断的,不是2的倍数的,会死循环
{
        int tmp = 1;
        int i = 0;
        while(1)
        {
                if (tmp == value)
                        return i;
                tmp *= 2;
                i++;
        }
}

int main(void)
{
    int i = dd(16);
    //i = 4;
return 0;
}

网友:
用16的对数除以2的对数。

网友A:
我想问的是C里面有没有自带的函数对这个值进行求解的

网友:
C里边怎么可能有,又不是C++带一堆库。

网友:
这个哪需要库,左移操作不就可以了

#define POWER2(x) (1<<(X))

POWER2(0) 是 1
POWER2(1) 是 2
POWER2(2) 是 4
POWER2(3) 是 8
POWER2(4) 是 16
POWER2(5) 是 32
...

网友:
哦看错是求开方的幂次数,这个也不需要库就可以实现的。

math.h 里有自然对数的函数 log(double) logf(float) log10(double) logf(float),求底为2的对数可以用对数公式转换一下:
log((double)x)/log(2.0)
注意返回类型是 double。

没有直接求底为2的对数函数。

如果只是整数的话可以自己写算法:
int log2(int x){
    if(!x||(x&(x-1)))return -1; //不是2的幂
    int ret = 0;
    while(!(x&1)){ ++ret; x>>=1; }
    return ret;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的是C里面有没有自带的函数对这个值进行求解的

你所要的就是求以2为底的对数,C语言中只有自然对数和常用对数函数。

网友:
用库速度怎么样?

如果数不大的话就用右移来试吧 移多少次到1就是2的几次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