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们,eeprom的读写次数是否可以想办法查到?

楼主(2009-02-05):
请问高手们,eeprom的读写次数是否可以想办法查到?
请问高手们,eeprom的读写次数是否可以想办法查到?
多谢~!
办法

网友A:
没做过,估计做不到吧

网友B:
别人读多少,我觉得查不到的。
如果自己弄程序的,就弄个变量记录就可以了。

网友C:
听人说
datasheet上一般会有一个标称值的。
请问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D:
一般的EEPROM查不出来,除非是特殊的芯片. 如果是自己设计的产品,可以在里面加上一个记数的变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