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5.0清除注册表

楼主:
我的平台是pxa270+WInce5.0.
一开始我们使用的是wince自带的桌面背景,后来客户要求修改成他们的logo图片。我在注册表中增加了一项,即: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Desktop]
"Wallpaper"="\windows\mypicture.bmp"
图片已经拷贝到files目录下,bib文件也修改了。
编译,下载,发现桌名背景并没有更换,于是手动修改背景图片,然后从新下载image。启动后发现这次的背景是我们想要的。
怀疑我们在下载image的时候并没有清空以前的出侧表。
我们使用的是RAM-BASED注册表。
同时发现其他一些类似的修改也是如此情况。
请问怎样才能在下载的时候清除以前的注册表呢?

顺便问一下,我们的机器内存是64M的,但是上网有些慢,LCD是5.7寸的,大家做的上网用的机器内存都是多大的啊?内存应该也会影响网页下载的速度吧。

谢谢!

网友:
RAM Based Registry清除很方便的吧,它只保存在RAM中,所以只需要在开机的时候清一下RAM就可以了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Desktop]
"Wallpaper"="\\windows\\mypicture.bmp"
这里应该用双斜杆

CE5.0下面每个进程只能用32M的内存空间,所以再加大内存也不能有效的改善上网慢的问题
我们有的设备是64M的,也有的是128M的,但5.0下面上网都有些问题,在6.0下面有明显的改善

网友: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Desktop]
"Wallpaper"="\windows\mypicture.bmp" //这里应该是为"\\windows\\mypicture.bmp"

不知道你说的下载是在线升级,还是别的方式?
如果是通过bootloader来下载的话,掉电后,你的基于RAM-BASED注册表肯定会清除掉的!

上面的问题你也可以通过远程工具查看注册表这个值是否已经改变了,mypicture.bmp是否已经存在在windows目录下

顺便问一下楼上两位,WINCE下,你们用的是哪一个浏览器?

网友:
用CE带的IE,也用自己用Firefox移植过来的浏览器
反正都有问题
有钱用第三方的,哈哈

网友:
我用的是IE6.0,请问hzdysymbol,64M的内存,在wince6.0下也是有明显改善吗?我们下一步就要升级到6.0.
关于注册表的问题,我用工具查看一下,谢谢。

网友:
用IE,wince6.0下,如果你打开新浪网,很容易报内存不足提示

网友:
用IE,wince6.0下,如果是64M内存,你打开新浪网,系统应该很快就提示内存不足

网友:
我没有试过64M的,我试的是128M的
关键还是看你的可用RAM空间的大小,64M的内存做得好的话也可以有50多M的可用RAM,这样的话应该会有改善的

网友:
谢谢,谢谢,我再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