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数字:数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0-16):
GPIO<数字:数字>是什么意思
这个数字表示的是位数吗?
数字

网友A:
一般情况是表示位数 不过这么写很少见 要联系上下文来看

网友B:
GPIO是数据输出口。
GPIO

网友C:
是开发板定制的输入输出端口,比如用来控制IO口操作。

网友D:
具体要看开发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