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如何实现自动蓝牙拨号(dun)?

楼主: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dd187531.aspx
根据MSDN的描述,分以下几步骤去做?
1、进行蓝牙配对
2、用蓝牙建立虚拟串口,RegisterDevice.如:COM2!
3、将虚拟串口信息更新到已建立的拨号连接中RasSetEntryProperties.
4、启动拨号RASDIAL。
前面2步都完成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更新到已建立的拨号连接中,这是MSDN的描述
Create a virtual COM port for the Bluetooth DUN connection.
Assign an unused virtual COM port that you will use for this Bluetooth DUN connection.
Create a virtual COM port by calling RegisterDevice.
Update the RAS book entries to reflect the correct virtual COM port number by using RasGetEntryProperties and RasSetEntryProperties.
请做过这方面的大侠帮我看一下!没做过的请帮顶!谢了!

网友:
请eeworld专家帮我解答下!

网友:
配完对后,再调用这个函数创建虚拟串口,生成MODEM驱动,再生成拨号连接,最后拨号,产生633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
BOOL CreateCom(SOCKADDR_BTH* pSockAddrbth)
{
        BOOL bRet=FALSE;
        HANDLE  hCommPort=NULL;
        WCHAR szComPort[30]={0};
        PORTEMUPortParams pp;
        memset (&pp, 0, sizeof(pp));
        unsigned char nChannel = 24; //直接指定
        pp.channel = nChannel & 0xff;
        pp.device = pSockAddrbth->btAddr;
        pp.flocal = TRUE;
        pp.uiportflags = RFCOMM_PORT_FLAGS_REMOTE_DCB;
        int index= 9 ;//
        HANDLE h = NULL ;
        for(index = 9 ; index >= 0; index -- )
        {
        h = RegisterDevice (L"COM", index, L"btd.dll", (DWORD)&pp);

                if(h > 0)
                {
                        //打开端口
                        wsprintf (szComPort, L"COM%d:", index);
                        hCommPort = CreateFile (szComPort,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if(hCommPort>0)
                        {
                                unsigned char mReadBuf[9] = {0xff,0xff,0x02,0xff};
                                DWORD mWriteLen = 0;
              BOOL Flag = ::WriteFile((HANDLE)hCommPort,mReadBuf,4,&mWriteLen,NULL);//发送数据
                                if(mWriteLen>0)
                                {
                                        continue ;
                                }
                                else
                                {
                                        bRet=TRUE;
                                        break;
                                }
                        }
                }

        }
        if(hCommPort!=NULL)
        {
                CloseHandle(hCommPort);
                AfxMessageBox(szComPort);
                HKEY hk;
                if(ERROR_SUCCESS!=RegCreateKeyEx(HKEY_LOCAL_MACHINE, L"ExtModems\\BluetoothDUN",0,NULL,
                        0,KEY_ALL_ACCESS,NULL,&hk,NULL))
                {

                }
                if (ERROR_SUCCESS != RegOpenKeyEx (HKEY_LOCAL_MACHINE, L"ExtModems\\BluetoothDUN", 0, KEY_READ, &hk))
                {

                        return FALSE;
                }
                DWORD dwSize = sizeof(szComPort);
                if(ERROR_SUCCESS != RegSetValueEx(hk,L"Port",0,REG_SZ,(LPBYTE)szComPort,dwSize))
        {

                        RegCloseKey (hk);
                        return FALSE;
                }
                if(ERROR_SUCCESS != RegSetValueEx(hk,L"DeviceType",0,REG_DWORD,(LPBYTE)L"1",sizeof(DWORD)))
        {
                        RegCloseKey (hk);
                        return FALSE;
                }
                if(ERROR_SUCCESS != RegSetValueEx(hk,L"FriendlyName",0,REG_SZ,(LPBYTE)L"BluetoothDUN",sizeof(L"BluetoothDUN")))
        {
                        RegCloseKey (hk);
                        return FALSE;
                }
                RASENTRY RasEntry;
                RasEntry.dwSize = sizeof(RASENTRY);
                DWORD cb = sizeof(RASENTRY);
                wsprintf(RasEntry.szLocalPhoneNumber,_T("*99***1#" ));
                RasEntry.dwfOptions &= ~(RASEO_SpecificNameServers|RASEO_SpecificIpAddr|
                        RASEO_IpHeaderCompression|RASEO_SwCompression|RASEO_UseCountryAndAreaCodes);
                wcscpy (RasEntry.szDeviceType, RASDT_Modem);
                wcscpy (RasEntry.szDeviceName, L"BluetoothDUN");
                RasSetEntryProperties(NULL, RAS_NAME_BLUETOOTH, &RasEntry, sizeof(RasEntry), NULL, 0);
                RASDIALPARAMS        RasDialParams;
                memset((char *)&RasDialParams, 0, sizeof(RasDialParams));
                RasDialParams.dwSize = sizeof(RASDIALPARAMS);
                wcscpy (RasDialParams.szEntryName, RAS_NAME_BLUETOOTH);
                wsprintf(RasDialParams.szPhoneNumber,_T(""));
                wsprintf(RasDialParams.szCallbackNumber,_T(""));
                wsprintf(RasDialParams.szUserName,_T(""));
                wsprintf(RasDialParams.szPassword,_T(""));
                wsprintf(RasDialParams.szDomain,_T(""));
                RasSetEntryDialParams(RAS_NAME_BLUETOOTH, &RasDialParams, FALSE);
                AfxMessageBox(_T("create dial entry ok!"));

                RASDIALPARAMS rp = {0};
                rp.dwSize = sizeof(RASDIALPARAMS);
                lstrcpy(rp.szEntryName, RAS_NAME_BLUETOOTH);
                //AfxMessageBox(lpRasEntryName->szEntryName);
                HRASCONN   hConn=NULL;
                BOOL fPass;
                RasGetEntryDialParams(NULL, &rp, &fPass);
                DWORD dwret=0;
                dwret=RasDial(NULL, NULL, &rp, 0, NULL, &hConn);
                CString strtemp;
                strtemp.Format(_T("entryname %s,errorcode %u!"),RAS_NAME_BLUETOOTH,dwret);
                //此处总是返回633,即端口占用错误,应该是蓝牙端口没有打开
                AfxMessageBox(strtemp);

        }
        return bRet;
}

网友:
要结贴了,问题解决了,但eeworld上没人帮我,版主不称职!
上面的代码基本上出来了,只是PORTEMUPortParams 这个要用客户端的方式,并且通道一定要正确!
如果有人来顶一下,也许我就把全部代码贴出来,可惜,eeworld让我寒心!

网友:
我正找相关方面的资料,我帮你顶.请问自动用WINCE5用API自动配对怎么做的,楼主能否把整个过程的代码都帖出来.

网友:
先要启动蓝牙,再用代码与蓝牙设备建立联接,最后用建立好的拨号连接拨号!
看下代码,有问题直接发我邮件吧:51anygo#gmail.com
a.启动蓝牙,因为没找到API,所以用发消息的方式模拟点击事件,手工启动,代码如下:

void CBlueTooth_WM::ActiveBluetooth(HWND hWnd,BOOL bIsFirst)
{
        //        MessageBox(hWnd,_T("Find1"),_T("Find1"),MB_OK);
        HWND mybthwnd = FindWindow(NULL, _T("BlueTooth"));
    if(!mybthwnd)
        {
                HWND nowforewin=GetFocus();
                HWND myyfhwnd = FindWindow(NULL, _T("YFMainMenu"));
                if (bIsFirst || nowforewin==myyfhwnd)
                {
                        if(myyfhwnd)
                        {
                                {
                                        //BringWindowToTop(myyfhwnd);
                    //SetForegroundWindow(myyfhwnd);
                                        //PostMessage(nowforewin,WM_QUIT,0,0);
                                        //Sleep(100);
                                        //MessageBox(hWnd,_T("Find1"),_T("Find1"),MB_OK);
                                        //TCHAR szClassName[MAX_PATH]={0};
                                        //wsprintf(szClassName,_T("%x,%x"),nowforewin,myyfhwnd);
                                        //MessageBox(hWnd,szClassName,_T("Find"),MB_OK);
                                        //SetWindowPos(nowforewin,HWND_NOTOPMOST,0,0,0,0,SWP_NOMOVE | SWP_NOSIZE);
                                        //SetWindowPos(myyfhwnd,HWND_TOP,0,0,0,0,SWP_NOMOVE | SWP_NOSIZE);
                                        //SetForegroundWindow(myyfhwnd);
                                        Sleep(100);
                                        SendMessage(myyfhwnd, WM_LBUTTONDOWN, 0, 0x008500BC);
                                        //Sleep(100);
                                        SendMessage(myyfhwnd, WM_LBUTTONUP, 0, 0x008500BC);
                                        int iwait=0;
                                        while(iwait<100 && !(mybthwnd = FindWindow(NULL, _T("BlueTooth"))))
                                        {
                                                Sleep(100);
                                                iwait++;
                                        }
                                        /*Sleep(100);
                                        SendMessage(myyfhwnd, WM_USER+2006, 1, 0);
                                        SendMessage(myyfhwnd, WM_ENABLE, 1, 0);
                                        SendMessage(myyfhwnd, 0X0000036e, 1, 0x1403B1F4); */
                                        /*SetForegroundWindow(mybthwnd);
                                        //mybthwnd = FindWindow(NULL, _T("BlueTooth"));
                                        //SetWindowPos(mybthwnd,HWND_TOP,0,0,0,0,SWP_NOMOVE | SWP_NOSIZE);
                                        //START THE dunlist UI
                                        SendMessage(mybthwnd, WM_LBUTTONDOWN, 1, 0x00b4012A);
                                        //Sleep(100);
                                        SendMessage(mybthwnd, WM_LBUTTONUP, 0, 0x00b4012A);
                                        Sleep(500);
                                        HWND dunlistwnd=GetForegroundWindow();
                                        //::MessageBox(hWnd,_T("GetFocus"),_T("GetFocus"),MB_OK);
                                        if(dunlistwnd)
                                        {
                                        //MessageBox(hWnd,_T("Find2"),_T("Find2"),MB_OK);
                                        //TCHAR szClassName[MAX_PATH]={0};
                                        //wsprintf(szClassName,_T("%x"),dunlistwnd);
                                        //MessageBox(hWnd,szClassName,_T("Find"),MB_OK);
                                        static i=0;
                                        long pos[5]={0x004000c3,0x006d00ac,0x00a200ac,0x00cb00be,0x01050083};
                                        SendMessage(dunlistwnd, WM_LBUTTONDOWN, 1, pos[i]);
                                        SendMessage(dunlistwnd, WM_LBUTTONUP, 0, pos[i]);
                                        SendMessage(dunlistwnd, WM_LBUTTONDOWN, 1, pos[i]);
                                        SendMessage(dunlistwnd, WM_LBUTTONUP, 0, pos[i]);
                                        //循环查找dun
                                        i++;
                                        Sleep(500);
                                        HWND dialwnd=GetForegroundWindow();
                                        if(dialwnd==dunlistwnd)
                                        {
                                        i=0;
                                        //MessageBox(hWnd,_T("no dial"),_T("no dial"),MB_OK);
                                        }
                                        else
                                        {
                                        //        MessageBox(hWnd,_T("Find3"),_T("Find3"),MB_OK);
                                        SendMessage(dialwnd, WM_LBUTTONDOWN, 1, 0x001501c9);
                                        SendMessage(dialwnd, WM_LBUTTONUP, 0, 0x001501c9);
                                        }
                                        SendMessage(dunlistwnd, WM_LBUTTONDOWN, 1, 0x001901c5);
                                        SendMessage(dunlistwnd, WM_LBUTTONUP, 0, 0x001901c5);
                                }*/
                                        //hide THE BlueTooth UI
                                        SendMessage(mybthwnd, WM_LBUTTONDOWN, 1, 0x001701c4);
                                        //Sleep(100);
                                        SendMessage(mybthwnd, WM_LBUTTONUP, 0, 0x001701c4);
                                        //Sleep(100);
                                        //SendMessage(myyfhwnd, WM_ENABLE, 1, 0);
                                        //SendMessage(myyfhwnd, 0X0000036e, 0, 0X1403B1F4);
                                        //::MessageBox(hWnd,_T("Find"),_T("Find"),MB_OK);
                                }
                        }
                }
                //SetWindowPos(nowforewin,HWND_TOP,0,0,0,0,1);
                SetForegroundWindow(nowforewin);
        }
}

网友:
{
        BOOL bRet=FALSE;
        HANDLE  hCommPo

网友:
c.最后就启动蓝牙的拨号联接就可以成功联上了!

DWORD   dwRet,dwSizes,dwEntries;
        LPBYTE   lpBuffer=NULL;
        LPRASENTRYNAME   lpRasEntryName=new   RASENTRYNAME;
        lpRasEntryName->dwSize=sizeof(RASENTRYNAME);
        dwSizes=sizeof(RASENTRYNAME);
        dwRet=RasEnumEntries(NULL,NULL,lpRasEntryName,&dwSizes,&dwEntries);
        delete   lpRasEntryName;
        lpBuffer=new   BYTE[dwSizes];
        lpRasEntryName=(LPRASENTRYNAME)lpBuffer;
        lpRasEntryName->dwSize=sizeof(RASENTRYNAME);
        if (ERROR_SUCCESS == RasEnumEntries(NULL,NULL,lpRasEntryName,&dwSizes,&dwEntries))
        {
                if(dwEntries>0)
                {
                        for(DWORD i=0;i
                        {
                                RASDIALPARAMS rp = {0};
                                rp.dwSize = sizeof(RASDIALPARAMS);
                                lstrcpy(rp.szEntryName, lpRasEntryName->szEntryName);
                                //AfxMessageBox(lpRasEntryName->szEntryName);
                                BOOL fPass;
                                RasGetEntryDialParams(NULL, &rp, &fPass);
                                DWORD dwret=0;
                                if(m_hConn!=NULL)
                                {
                                        dwret=RasHangUp(m_hConn);
                                        if (ERROR_SUCCESS == dwret)
                                        {
                                                m_hConn=NULL;
                                        }
                                }
                                dwret=RasDial(NULL, NULL, &rp, 0, NULL, &m_hConn);
                                //CString strtemp;
                                //strtemp.Format(_T("entryname %s,errorcode %u!"),lpRasEntryName->szEntryName,dwret);
                                //g_mylog.WriteLog(strtemp);
                                //此处总是返回633,即端口占用错误,应该是蓝牙端口没有打开
                                //如何才能打开端口?
                                //AfxMessageBox(strtemp);
                                if (ERROR_SUCCESS == dwret)
                                {
                                        if(IsOnLine())
                                        {
                                                bRet=TRUE;
                                                //AfxMessageBox(lpRasEntryName->szEntryName);
                                                break;
                                        }
                                }
                        }
                }
                else
                {
                        delete []lpBuffer;
                        AfxMessageBox(_T("你必须建立拨号网络连接"),MB_OK|MB_ICONERROR);
                        SendMessage(WM_CLOSE);
                        return   FAL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