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Serial KITL的驱动问题

楼主:
最近在看关于KITL的代码,现在有一点关于USB Serial KITL的疑惑。
在使用USB Serial KITL的时候,底层的数据通道是USB驱动来实现的,这里有个疑问是:
在使用USB Serial KITL时,在PC端是不是也需要开发相应的USB驱动来配合?如果不是,PC端使用USB的什么驱动?

网友:
引用楼主 gsymichael 的回复:
最近在看关于KITL的代码,现在有一点关于USB Serial KITL的疑惑。
在使用USB Serial KITL的时候,底层的数据通道是USB驱动来实现的,这里有个疑问是:
在使用USB Serial KITL时,在PC端是不是也需要开发相应的USB驱动来配合?如果不是,PC端使用USB的什么驱动?

厉害,当时我没有多看,就是几个DLL啊。

明天睡醒之后看看,嘿嘿

网友A:
1. PC 端的 Platform Builder 内的 KITL 已经有 support, 无需另外安装.

2. Download 的功能没有.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没弄过,高手。
帮顶~

网友:
考。我咋搞不定,这玩意烦人

网友B:
哈哈,一定要顶gsymichael,记着给俺分呀
PC端不需要做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PC 端的 Platform Builder 内的 KITL 已经有 support, 无需另外安装.

2. Download 的功能没有.

Paul, Chao @ Techware

Paul_Chao可是权威人士,了解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一定要顶gsymichael,记着给俺分呀
PC端不需要做修改

你KITL这块也看过了吧,我之所以有这个疑惑是因为在USB Kitl部分的代码里面看到
会去响应一个Request的为Reserved的部分,所以就怀疑是PC端的USB会利用Reserverd的来进行和
设备的通信。
现在看来应该是不需要PC端有什么额外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PC 端的 Platform Builder 内的 KITL 已经有 support, 无需另外安装.

2. Download 的功能没有.

Paul, Chao @ Techware

这里的DOWNLOADER功能没有是什么意思?
记得前几天一个朋友给我说过:
KITL和下载是不冲突的,USB端口用作KITL调试口时,本身还是可以下载的。
请问是谁说错了,还是我理解有误啊?
在这里我应该怎样理解呢?
希望楼主或者Paul, Chao 给予支持!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