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E下编写ActiveX并在IE中显示MAC地址的方法

楼主:
在WinCE下用C++编写ActiveX控件,这个控件的功能是显示MAC地址;并最终在IE中调用这个控件,来显示MAC地址。
  谢谢。

网友A:
获取MAC 用SendARP 就可以了。另外ActiveX在WinCE下的注册 注意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获取MAC 用SendARP 就可以了。另外ActiveX在WinCE下的注册 注意下就行了。

WinCE下注册ocx成功,但是显示不了!请问怎么办?

网友:
现在关键是用EVC随便写一个ActiveX,不仅不能在EVC应用程序中调用,而且在网页中也不会显示。
PS:这个控件已经在WinCE下注册成功。

网友:
你的ActiveX控件在页面中是不显示还是显示的是个叉?
首先你得确保页面调用ActiveX控件的HTML代码无误。
如果显示的是个X的话有可能还需要在ActiveX中实现IObjectSafety接口。

网友:
谢谢你!
调用这个Active的应用程序直接不能运行,没有什么提示,Html代码在Windows下面成功,应该没有语法问题,就是没有实现IObjectSafety,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