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建立拨号连接(急)

楼主: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用代码实现建立一个拨号连接,我用Ras函数RasSetEntryProperties实现建立拨号连接了,但是好象不能设置波特率和附加拨号命令等APN的一些信息(如:  +CGDCONT=1,"IP","CMNET",0,0,0);我在网上搜索,有人说RasSetEntryProperties的倒数第二个参数,可以用来指向一个结构,这个结构里包含波特率和附加拨号命令等信息,我按照方法试了几次,没能成功.
请问:怎么能用代码设置建立拨号连接中的波特率和附加拨号命令?

网友A:
http://www.vckbase.com/document/viewdoc/?id=1206

看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
一定得绑定,我最近就快在这里疯了....
是不是涉及到TAPI了,还得研究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B:

RasSetEntryProperties

不好意思,发错了,如果hw没有问题的话,
应该是你的参数有问题,参考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927/16/0c5e7af0-67f6-4a67-bebb-62f08afc943f.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RasSetEntryProperties

不好意思,发错了,如果hw没有问题的话,
应该是你的参数有问题,参考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927/16/0c5e7af0-67f6-4a67-bebb-62f08afc943f.html

你给的网页,那个方法我试过了,没有用的,我在帖子中已经说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vckbase.com/document/viewdoc/?id=1206

看看有没有帮助

我就是这样用的,能建立连接,但都是默认的值,我现在需要的改变波特率和附加拨号命令

网友:
楼主,我也这个情况。我都没则了,那些个猜出来的结构体,除了上边提到的那个贴子上的版本,我找到一个英文帖子的板子,比那个层次更分明点,可是都一个状况,没有改了波特率等等的设置
我现在基本是投降了,所以我现在建好拨号连接,然后用RasGetEntryProperties穿进去一个lpb的参数,然后看看到底什么东西,原封不动的定义一个数组,填充进去,然后看看行不行

楼主留下个QQ吧,咱们有什么进展也可以通一下气

网友:
帮忙顶,我也非常的想知道

网友:
大虾们,该出手了啊

网友C:
最近在网上又看到RAS函数不能修改硬件设置,如波特率、串口、数据位、停止位等,
IAPI函数可以实现,不知道那位使用过,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在网上又看到RAS函数不能修改硬件设置,如波特率、串口、数据位、停止位等,
IAPI函数可以实现,不知道那位使用过,介绍一下

应该是TAPI吧,我大概了看了下这个东西,比较复杂,没有空研究了,进度逼人。楼主研究吧,有了结果分享一下

网友:
如果不需要动态修改的话,所有的配置都可以设置在注册表里面的。
可以参考http://fpcfjf.blog.163.com/blog/static/55469793200911304113548/

网友:
继续顶起,我就奇了怪了这个问题没人会??都是走了捷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