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使用了CDateTimeCtrl后编译正常,下载到目标机上无法运行

楼主:
我在 EVC 使用了CDateTimeCtrl后编译正常,下载到目标机上无法运行,去掉该控件,便可以运行,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你在对话框中加入这个控件后,添加了相应的变量吗?

网友:
你说的是给这个控件添加的变量吧, 加了,加了没用的

网友:
目标机的CE系统可能没有相应的组件

网友:
那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
今天 忽然在http://topic.eeworld.net/t/20040809/11/3255599.html 上看到了说是
  要先调用
  INITCOMMONCONTROLSEX   temp;
  temp.dwICC =   ICC_DATE_CLASSES;
  temp.dwSize =   sizeof(INITCOMMONCONTROLSEX);
  InitCommonControlsEx(&temp);
  to   aawolf(羌狼):Smartphone   SDK有介绍的啊
虽然有些东西不是很明白,不过试了一下,在使用这个控件之前先调用上面的,我的问题便得以解决,呵呵,开心,并且可以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