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中的supervivi命令问题

楼主:
本人刚买了个友善之臂的mini2440开发板。按他们的用户说明中,建立好“超级终端”后,打开电源,从NOR FLASH启动。在超级终端中输入"q",在supervivi 后可以输入什么命令啊?在上面输入“ls” “man”命令都提示没有这个命令。那在这里可以输入什么命令啊?希望知道的牛人们帮个,感激!
##### FriendlyARM BIOS for 2440 #####
[x] bon part 0 320k 2368k
[v] Download vivi
[k] Download linux kernel
[y] Download root_yaffs image
[c] Download root_cramfs image
[a] Absolute User Application
[n] Download Nboot
[e] Download Eboot
Download WinCE NK.nb0
[w] Download WinCE NK.bin
[d] Download & Run
[z] Download zImage into RAM
[g] Boot linux from RAM
[f] Format the nand flash
 Partition for Linux
Boot the system
Set the boot parameters
[t] Print the TOC struct of wince
Backup NAND Flash to HOST through USB(upload)
[r] Restore NAND Flash from HOST through USB
[q] Goto shell of vivi
Supervivi> ls
Could not found 'ls' command
If you want to konw available commands, type 'help'
Supervivi> man ls
Could not found 'man' command
If you want to konw available commands, type 'help'

网友:
你输入help, 就知道VIVI支持那些命令了

Supervivi>0help
Usage:
   flash [{cmds}]                       -- Manage Flash memory
   cpu [{cmds}]                         -- Manage cpu clocks
   bon [{cmds}]                         -- Manage the bon file system
   reset                                -- Reset the system
   param [eval|show|save [-n]|reset]    -- set/get parameter
   part [add|del|show|reset]            -- Manage MTD partitions
   mem [{cmds}]                         -- Manage Memory
   loadyaffs {...}                      -- Load a yaffs image to Flash
   markpart [-bad|-good] [partname1] [partname2] ...
                                -- mark blocks in a partition(s) as bad or good
   menu
                                        -- Give you a menu to use some functions

   backup [-nc] [ ]
                                        -- Send the context of nand flash to PC
through USB
                                        -- '-n' : don't backup the oob
                                        -- '-c' : Check whether the block is bad

   restore [-n] [ ]
                                        -- restore flash, get file from HOST thr
ough USb
                                        -- '-n' : the file doesn't has context o
f oob

   eboot                                -- Run Wince Ethernet Bootloader(eboot)
   wince [ram]                          -- Run Wince from flash or ram
   load {...}                           -- Load a file to RAM/Flash
   go         -- jump to
   dump                  -- Display (hex dump) a range of memory.

   call       -- jump_with_return to
   boot [{cmds}]                        -- Booting linux kernel
   help [{cmds}]                        -- Help about help?

网友:
装虚拟机,烧内核???你就照个说明书上面的步骤来,我也正在弄那玩意!

网友:
是suppervivi 命令行提供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