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DATASHEET主要有些什么内容

楼主:
芯片的DATASHEET主要有些什么内容

网友:
主要有芯片的管脚定义,芯片的电器性能,芯片的使用方法;
如果是CPU的话,还会介绍芯片内的接口,楼主自己下个DATAsheet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Everythiong about the chip.

网友:
对,和芯片相关的数据、信息都会有,看懂了,一般情况下这个芯片就会用了。

网友:
根据DATASHEET,芯片的外围器件是不是就可以确定,芯片之间的连接也可以确定下来。比如:根据arm对应的datasheet,就可以将外围器件设计好,就可以让arm工作起来,再根据网络芯片对应的datasheet,可以将网络芯片接入在前面arm,使arm增加网络功能。

网友:
现在外面卖的开发板,是不是就是根据DATASHEET做出来的???

网友:
还会有些封装信息

网友:
对,和芯片相关的数据、信息都会有,看懂了,一般情况下这个芯片就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