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etModuleFileName一直返回NULL的问题

楼主:
下面这个函数目的是获取当前运行的应用程序的目录,但使用GetModuleFileName返回的总是0.不知道为何。

bool GetCurrentPath(LPTSTR szPath)
{
        HMODULE handle = GetModuleHandle(NULL);
        DWORD dwRet = GetModuleFileName(handle, szPath, MAX_PATH);
        if(0 == dwRet)
        {
                return false;
        }
        else
        {
                TCHAR* p = szPath;
                while(*p)++p; //let p point to '\0'
                while('\\' != *p)--p; //   let   p   point   to   '\\'
                *p = '\0'; //get the path

                return true;
        }
}

网友:
应该用:
GetModuleFileName(NULL, szPath, MAX_PAT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
GetModuleFileName(NULL, szPath, MAX_PATH);

结果一样呀。

网友:
GetLastError发现是87错误。应该是Handle不正确导致。但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很是奇怪,以前我也遇到过,但是忘了怎么解决的。

楼主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头文件引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