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eaming Minidriver中如何使用中断的延迟过程调用

楼主:
初学驱动开发,在testcap例子的基础上针对硬件做修改。中断服务程序已经能正常响应了,但是不知道怎样设置延迟过程调用。在DeviceExtension中定义DPC对象指针,初始化设备时初始化DPC,然后在ISR中调用IoRequestDpc。结果每次运行到这里就蓝屏了。
哪位好心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样使用DPC请告诉我吧,先谢过...

网友:
自己顶起期待高手

网友:
为什么老是没人理我呢...

网友:
在DeviceExtension中定义DPC对象指针,初始化设备时初始化DPC,然后在ISR中调用IoRequestDpc。结果每次运行到这里就蓝屏了。

不贴代码你叫别人什么看哦,还有你硬件有没有问题先,一个一个排除的哦

网友:
代码在这里:
typedef struct _HW_DEVICE_EXTENSION
{
//省略原来部分,下面这些是我添加的,最后一行是DPC对象
        PULONG                                        BAR0;
        BYTE                                        FrameCount;
        PHW_STREAM_REQUEST_BLOCK        CurrentSRB;
        PUCHAR                                        CurrentVirtualAddress;
        ULONG                                        CurrentCount;
        KDPC                                        DpcForIsr;
} HW_DEVICE_EXTENSION, *PHW_DEVICE_EXTENSION;
BOOLEAN        STREAMAPI HwInitialize ( IN OUT PHW_STREAM_REQUEST_BLOCK pSrb )
{
    STREAM_PHYSICAL_ADDRESS     adr;
    ULONG                       Size;
    PUCHAR                      pDmaBuf;
    int                         j;

    PPORT_CONFIGURATION_INFORMATION ConfigInfo = pSrb->CommandData.ConfigInfo;

    PHW_DEVICE_EXTENSION pHwDevExt = (PHW_DEVICE_EXTENSION)ConfigInfo->HwDeviceExtension;

    DbgLogInfo(("Testcap: HwInitialize()\n"));
/*                有无硬件无所谓
    if (ConfigInfo->NumberOfAccessRanges != 0)
        {
        DbgLogError(("Testcap: illegal config info\n"));

        pSrb->Status = STATUS_NO_SUCH_DEVICE;
        return (FALSE);
    }
*/
//        ReadCfg();

    if (ConfigInfo->NumberOfAccessRanges != 0)
        {
        pHwDevExt->BAR0 = (PULONG)(ULONG_PTR)(ConfigInfo->AccessRanges[0].RangeStart.LowPart);
//        pHwDevExt->BAR2 = (PULONG)(ULONG_PTR)(ConfigInfo->AccessRanges[2].RangeStart.LowPart);
                pHwDevExt->ioBaseLocal = (PULONG)(ULONG_PTR)(ConfigInfo->AccessRanges[1].RangeStart.LowPart);
    }

    DbgLogInfo(("TestCap: Number of access ranges = %lx\n", ConfigInfo->NumberOfAccessRanges));
    DbgLogInfo(("TestCap: Memory Range = %lx\n", pHwDevExt->ioBaseLocal));
    DbgLogInfo(("TestCap: IRQ = %lx\n", ConfigInfo->BusInterruptLevel));

    pHwDevExt->Irq  = (USHORT)(ConfigInfo->BusInterruptLevel);

    ConfigInfo->StreamDescriptorSize = sizeof (HW_STREAM_HEADER) + DRIVER_STREAM_COUNT * sizeof (HW_STREAM_INFORMATION);

    pDmaBuf = StreamClassGetDmaBuffer(pHwDevExt);

    adr = StreamClassGetPhysicalAddress(pHwDevExt, NULL, pDmaBuf, DmaBuffer, &Size);

    // Init VideoProcAmp properties
    pHwDevExt->Brightness = BrightnessDefault;
    pHwDevExt->BrightnessFlags = KSPROPERTY_VIDEOPROCAMP_FLAGS_AUTO;
    pHwDevExt->Contrast = ContrastDefault;
    pHwDevExt->ContrastFlags = KSPROPERTY_VIDEOPROCAMP_FLAGS_AUTO;
    pHwDevExt->ColorEnable = ColorEnableDefault;
    pHwDevExt->ColorEnableFlags = KSPROPERTY_VIDEOPROCAMP_FLAGS_MANUAL;

    // Init CameraControl properties
    pHwDevExt->Focus = FocusDefault;
    pHwDevExt->FocusFlags = KSPROPERTY_CAMERACONTROL_FLAGS_AUTO;
    pHwDevExt->Zoom = ZoomDefault;
    pHwDevExt->ZoomFlags = KSPROPERTY_CAMERACONTROL_FLAGS_AUTO;

    // Init VideoControl properties
    pHwDevExt->VideoControlMode = 0;

    // Init VideoCompression properties
    pHwDevExt->CompressionSettings.CompressionKeyFrameRate = 15;
    pHwDevExt->CompressionSettings.CompressionPFramesPerKeyFrame = 3;
    pHwDevExt->CompressionSettings.CompressionQuality = 5000;

    pHwDevExt->PDO = ConfigInfo->RealPhysicalDeviceObject;
    pHwDevExt->FDO = ConfigInfo->ClassDeviceObject;
    DbgLogInfo(("TestCap: Physical Device Object = %lx\n", pHwDevExt->PDO));

    for (j = 0; j < MAX_TESTCAP_STREAMS; j++)
        {
        // For each stream, maintain a separate queue for data and control
        InitializeListHead (&pHwDevExt->StreamSRBList[j]);
        InitializeListHead (&pHwDevExt->StreamControlSRBList[j]);
        KeInitializeSpinLock (&pHwDevExt->StreamSRBSpinLock[j]);
        pHwDevExt->StreamSRBListSize[j] = 0;
    }

    // Init ProtectionStatus
    pHwDevExt->ProtectionStatus = 0;

    // The following allows multiple instance of identical hardware
    // to be installed.  GlobalDriverMediumInstanceCount is set in the Medium.Id field.

    pHwDevExt->DriverMediumInstanceCount = GlobalDriverMediumInstanceCount++;

        /****************2009年10月21日初始化IO定时器、DPC和FrameCount***************/
        IoInitializeTimer( pHwDevExt->PDO, OnTimer, &(pHwDevExt->FrameCount) );
        pHwDevExt->FrameCount = 0;
        [color=#FF0000]KeInitializeDpc( &(pHwDevExt->DpcForIsr), DpcForIsrRoutine, pHwDevExt );[/color]//此句初始化DPC对象
    DbgLogInfo(("TestCap: Exit, HwInitialize()\n"));
    pSrb->Status = STATUS_SUCCESS;
    return (TRUE);
}
BOOLEAN HwInterrupt( IN PHW_DEVICE_EXTENSION  pHwDevExt )
{
        const        int        Count = 192;
        PHYSICAL_ADDRESS                address;
        BOOLEAN        fMyIRQ = FALSE;
        ULONG        InterruptFlag;
        ULONG                        Length;
        ULONG                        BytesLeave;

        InterruptFlag = READ_REGISTER_ULONG( pHwDevExt->BAR0+0X10/4 );

        if(InterruptFlag)
        {
                WRITE_REGISTER_ULONG( pHwDevExt->BAR0+0X10/4, 0 );
                fMyIRQ = TRUE;
                                if( pHwDevExt->CurrentCount )
                                {
/*                                        if( InterruptFlag&0x00000010 )
                                        {
                                                pHwDevExt->VCount = 1;
                                                //将地址修改为最后一行 即添加768*767
                                                address = StreamClassGetPhysicalAddress( pHwDevExt, pHwDevExt->CurrentSRB,
                                                                                pHwDevExt->CurrentVirtualAddress + 768*767, SRBDataBuffer, &Length );
//                                                address = MmGetPhysicalAddress ( pHwDevExt->CurrentVirtualAddress );
                                                WRITE_REGISTER_ULONG( pHwDevExt->BAR0+10, address.LowPart );
                                                if( Length < 768 )
                                                {
                                                        WRITE_REGISTER_ULONG( pHwDevExt->BAR0+12, Length/4 );
                                                        BytesLeave = 768 - Length;
                                                        address = StreamClassGetPhysicalAddress( pHwDevExt, pHwDevExt->CurrentSRB,
                                                                                pHwDevExt->CurrentVirtualAddress+Length + 768*767,
                                                                                SRBDataBuffer, &Length );
                                                        WRITE_REGISTER_ULONG( pHwDevExt->BAR0+10, address.LowPart );
                                                        WRITE_REGISTER_ULONG( pHwDevExt->BAR0+12, BytesLeave/4);
                                                }
                                                else
                                                {
                                                        WRITE_REGISTER_ULONG( pHwDevExt->BAR0+12, Count );
                                                }
                                                pHwDevExt->CurrentCount -= Count * 4;
                                        }
                                        else
                                        {
                                                if(        pHwDevExt->VCount )
                                                {
                                                        address = StreamClassGetPhysicalAddress( pHwDevExt, pHwDevExt->CurrentSRB,
                                                                                        pHwDevExt->CurrentVirtualAddress + 768 * (767-pHwDevExt->VCount),
                                                                                        SRBDataBuffer, &Length );
//                                                        address = MmGetPhysicalAddress ( (pHwDevExt->CurrentVirtualAddress) + 768*(pHwDevExt->VCount) );
                                                        WRITE_REGISTER_ULONG( pHwDevExt->BAR0+10, address.LowPart );
                                                        if( Length < 768 )
                                                        {
                                                                WRITE_REGISTER_ULONG( pHwDevExt->BAR0+12, Length/4 );
                                                                BytesLeave = 768 - Length;
                                                                address = StreamClassGetPhysicalAddress( pHwDevExt, pHwDevExt->CurrentSRB,
                                                                                        pHwDevExt->CurrentVirtualAddress + 768 * (767-pHwDevExt->VCount)+Length,
                                                                                        SRBDataBuffer, &Length );
                                                                WRITE_REGISTER_ULONG( pHwDevExt->BAR0+10, address.LowPart );
                                                                WRITE_REGISTER_ULONG( pHwDevExt->BAR0+12, BytesLeave/4);
                                                        }
                                                        else
                                                        {
                                                                WRITE_REGISTER_ULONG( pHwDevExt->BAR0+12, Count );
                                                        }
                                                        pHwDevExt->CurrentCount -= Count * 4;
                                                        ++pHwDevExt->VCount;
                                                }
                                                else
                                                {
                                                        WRITE_REGISTER_ULONG( pHwDevExt->BAR0+10, pHwDevExt->DMABaseAddress );
                                                        WRITE_REGISTER_ULONG( pHwDevExt->BAR0+12, Count);
                                                        pHwDevExt->CurrentCount -= Count * 4;
                                                }
//                                                [color=#FF0000]IoRequestDpc( pHwDevExt->FDO, pHwDevExt->CurrentSRB->Irp, NULL);[/color]//此处调用DPC对象
                                        }
*/                                        WRITE_REGISTER_ULONG( pHwDevExt->BAR0+10, pHwDevExt->DMABaseAddress+4 );
                                        WRITE_REGISTER_ULONG( pHwDevExt->BAR0+12, 128 );
                                        pHwDevExt->CurrentCount -= 768;
                                }
                                else
                                {
                                        if(pHwDevExt->CurrentSRB)
                                                CompleteStreamSRB ( pHwDevExt->CurrentSRB );
                                        pHwDevExt->CurrentSRB = NULL;
                                        pHwDevExt->CurrentVirtualAddress = NULL;
                                        pHwDevExt->DMABaseAddress = 0;
                                }
        }
        return        fMyIRQ;
}

网友:
添加颜色没有起作用...
KeInitializeDpc( &(pHwDevExt->DpcForIsr), DpcForIsrRoutine, pHwDevExt ); 此句是初始化DPC的语句。
IoRequestDpc( pHwDevExt->FDO, pHwDevExt->CurrentSRB->Irp, NULL); 此句是调用DPC的语句在ISR中,此句现在在注释中,添加后运行到此句,系统就崩溃了。
希望各位大哥大姐帮忙,感谢楼主大侠帮忙...^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