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系统下,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操作I/O对系统有什么影响?

楼主:
Wince系统下,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操作I/O对系统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中断服务程序里面的操作是越少越好,因为会拖慢整个系统的速度,一般的方法是在中断相应的IST里面
进行IO操作的,用一个事件来同步,不过,这是针对实时性要求不是很严格的情况下。

网友:
正常,放在IST是最好的选择。ISR尽量短小。

网友A:
我发现在中断服务线程里面操作I/O,I/O的状态改变很慢很慢。非常不实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在中断服务线程里面操作I/O,I/O的状态改变很慢很慢。非常不实时!

噢!LZ的结论如何得到的?

网友:
在ISR里面把I/O拉低/拉高,时间上要过很久才会反应的出来。有没人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个我也发现了。这个wince的确是太不实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在中断服务线程里面操作I/O,I/O的状态改变很慢很慢。非常不实时!

噢!LZ的结论如何得到的?

用示波器量的

网友C:
我用过这种调试方法的,好像挺快的啊。用示波器看的,不知道楼主用什么方法判断它很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这种调试方法的,好像挺快的啊。用示波器看的,不知道楼主用什么方法判断它很慢的!

我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读取I/O的状态,跟示波器显示的对不上,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