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E6.0开发环境编译一个最简单的点亮LED的程序??

楼主:
感觉 CE6.0 下的bsp 代码太大而复杂,编译耗时长。 有没有大虾提供简单的编译一些完整小程序的例子 比如 简单的汇编  简单的C程序 就像在ADS下那样的。

网友:
你可以自己在ADS下边编写一个

网友:
建议楼主百度下,有很多高人的博客都对VS的BUILD 及其高级选项有讲解,这样楼主就采用正确的BUILD,就能减少时间。

楼主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http://blog.eeworld.net/sailorlyq/archive/2009/07/30/4393341.aspx

网友:
先做个流驱动 上手好了。

网友:
驱动和5.0区别不是很大,可以参考教材,Google都有!

网友A:
我的想法就是把CE6.0的开发环境当作ADS来用,不用它来编译bsp、系统映像什么的。
就用它编译无操作系统的小程序。有人这么做吗??

网友:
简单的流接口驱动可以这样做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9/05/17/1458725.html

单独编译一个驱动,你可以到编译主目录,然后打build -nmake -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就是把CE6.0的开发环境当作ADS来用,不用它来编译bsp、系统映像什么的。
就用它编译无操作系统的小程序。有人这么做吗??

这个基本上很难,传说中有一种叫.NET Micro Framework的东西跟你说的很像。
WinCE6.0上只能按照WinCE的规则来做开发。

网友B:
这个问题 经常有人问啊。呵呵。
可以只写应用程序,也可以写驱动+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可以用下边的代码和物理地址连接
void CIOFWDlg::OnButton1()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        UCHAR a;
        ULONG size = 1;
        UINT num1;
        CString Cstr;
        PHYSICAL_ADDRESS ioPhysicalAddress = {0x10000001,0};// 指定物理地址
        pAddress = (PUCHAR)MmMapIoSpace(ioPhysicalAddress,size,FALSE);

        if(pAddress == NULL)
        {
                MessageBox(L"Failed");
        }
        m_mg  = (UINT)pAddress;
        UpdateData(FALSE);

        SetTimer(1,1,NULL);
}
对pAddress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 经常有人问啊。呵呵。
可以只写应用程序,也可以写驱动+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可以用下边的代码和物理地址连接
void CIOFWDlg::OnButton1()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 UCHAR a;
ULONG size = 1;
UINT num1;
CString Cstr;
PHYSICAL_ADDRESS ioPhysicalAddress = {0x10000001,0};// 指定物理地址
pAddress = (PUCHAR)MmMapIoSpace(ioPhysicalAddress,size,FALSE);
if(pAddress == NULL)
{
MessageBox(L"Failed");
}
m_mg? = (UINT)pAddress;
UpdateData(FALSE);

SetTimer(1,1,NULL);
}
对pAddress操作

wince 6.0可以直接这样访问硬件吗?小弟不懂。来学习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从CE5上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