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使用中出现坏区导致wince系统崩溃

楼主:
在使用arm9开发板时,对nandflash读写上千次之后,系统出现问题,
打开调试终端后发现:

FMD_GetBlockStatus::Logical block 0x53B is marked as bad
FMD_GetBlockStatus::Logical block 0x53B is marked as bad
FMD_GetBlockStatus::Logical block 0x53B is marked as bad
LLD_ReadSector: Timed out waiting for Nand Ready signal
FMD_GetBlockStatus::Logical block 0x53B is marked as bad
FMD_GetBlockStatus::Logical block 0x53B is marked as bad
FMD_GetBlockStatus::Logical block 0x53B is marked as bad

哪位高手碰到了类似情况,如何解决啊

网友:
如果你存NK的部分出现坏块,那只能重新烧写系统了。哈哈。

网友:
系统能启动的,只是在进入nandflash,打开文件时就不行了

网友:
多烧写几遍的往往就好了

网友:
什么NAND?SLC的10W次,MLC的1W次,这两个次数是可以保证的,指的是同一个BLOCK的擦除次数。

网友:
正常情况下,NK出现坏块就只能重新烧录了,而且如果是MBR,文件系统损坏的话,就需要格式化后再烧才可以。
不过我有个疑问哈: NANDFLASH只读不写也会产生坏块吗?(那位大牛,解释一下,谢谢)

要解决的话,我倒有个想法,不过自己没实现过,说出来供参考下:
NK区不是有可能出现坏块嘛,那就利用PC的GHOST方案,咱们来招双系统,备份还原。
具体步骤:
1、FLASH分区的时候多划一块区域给NK备份,可以选择最后的块区。
2、在BOOT里建立NK索引表,和管理机制(在FLASH驱动中,FMD),以及对备份区的映射表。
3、BOOT在从FLASH拷贝NK到RAM之前需要先遍历NK区域,检测坏块,如果有坏块产生:
   A、申请新BLOCK;B、从备份区拷贝对应BLOCK到新BLOCK中;C、改写NK索引表;D、按照索引表拷贝NK到RAM中;E、跳转到NK
(以上步骤就是管理机制了)。
   如果没有,那就更好了,直接拷贝到RAM中,然后跳转NK。

当然前提是我们假定备份区不会出现坏块。因为备份区只读不写,而且读次数有限,所以方案上应该是可行的。
BOOT也可以类似处理下。

网友:
NANDFLASH 比之norflash、就是会出现坏块,
一般来说要加ECC校验的,

网友:
有些坏块是假象,你可以从新全片擦除一次再试试。

网友A:
就事论事,此段错误出现在FMD_GetBlockStatus        函数实现中,
// If the sixth byte isn't equal to 0xFF, the block is bad
if ((UCHAR)SecInfo.bBadBlock!=0xFF)
{
  RETAILMSG(1, (TEXT("FMD_GetBlockStatus::Logical block 0x%X is marked as bad\n\r"), blockID));
  BlkStatus |= BLOCK_STATUS_BAD;
  return BlkStatus ;
}
检查nandflash块时,出现坏区,出现以下警告,更新坏区记录就是了,问什么要连续输出以下警告,导致系统也不能使用,问高手?
FMD_GetBlockStatus::Logical block 0x53B is marked as bad
FMD_GetBlockStatus::Logical block 0x53B is marked as bad
FMD_GetBlockStatus::Logical block 0x53B is marked as b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事论事,此段错误出现在FMD_GetBlockStatus        函数实现中,
// If the sixth byte isn't equal to 0xFF, the block is bad
if ((UCHAR)SecInfo.bBadBlock!=0xFF)
{
? RETAILMSG(1, (TEXT("FMD_GetBlockStatus::Logical block 0x%X is marked as bad\n\r"), blockID));
? BlkStatus |= BLOCK_STATUS_BAD;
? return BlkStatus ;
}
检查nandflash块时,出现坏区,出现以下警告,更新坏区记录就是了,问什么要连续输出以下警告,导致系统也不能使用,问高手?
FMD_GetBlockStatus::Logical block 0x53B is marked as bad
FMD_GetBlockStatus::Logical block 0x53B is marked as bad
FMD_GetBlockStatus::Logical block 0x53B is marked as bad

大概是fal管理nand的时候,有个retry的过程,看看fal的实现吧

网友:
提醒件事情就是,不要擦了再判断是否是坏块和标记坏块,要先判断是否是坏块,然后再去擦除,擦除失败再把它标记为坏块,这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
读也是有寿命的,如果只读不写,读一定次数后将不准,需要重新擦写,这种情况其实不是坏块。
如果擦除失败,一般来说写也会失败,这样通常标记会失败,相当于一页二次写入,这种情况比较麻烦=。=

网友:
把FLASH低级格式化,然后再重新烧EBOOT和NK。
NANDFLASH有坏块很正常,标为坏块的系统不用再去里面写数据。
至于打印出FMD_GetBlockStatus::Logical block 0x53B is marked as bad ,是系统启动的时候,会检测每一个block的状况,如有异常,打印出来提醒而已,不会影响正常的使用。

网友:
其实如果bootloader能起来,直接重新烧写个nk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