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 loading问题

楼主:
 MPC8245 CPU板,通过底板PCI挂个8139的网卡,boot启动后从网络下载印象时一直下载不了。网卡的链接和数据灯都亮着,主机也提示网络已链接,fpt sever没有客户端访问信息。目标机串口启动信息如下

boot device          : rtl
unit number          : 0
processor number     : 0
host name            : host
file name            : vxworks
inet on ethernet (e) : 192.168.1.10
host inet (h)        : 192.168.1.23
gateway inet (g)     : 192.168.1.1
user (u)             : ppc
ftp password (pw)    : ppc
flags (f)            : 0x0
target name (tn)     : ppc
startup script (s)   : 0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rtl0.
Warning: no netmask specified.
Loading... 0x3f9eac0 (tNetTask): No free Descriptors0

请教高手是啥原因下载不了啊?

网友:
能ping通吗,在bootrom启动完成时应该能ping通的,若ping不通就是网卡驱动有问题。
另外指定的映像文件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
ping不通,
映像文件路径是对的,ftp服务器没有显示客户端来访问的信息

网友:
那就是网卡驱动有问题

网友:
网卡驱动问题,rtl8139网卡用官方的驱动需要修改不少,那个是forx86的,需要考虑大端小端问题!

网友:
建议你用在pci上挂82559网卡,vxworks自带驱动的

网友:
先解决网卡的问题吧,能ping通再说

网友:
也许是BSP还没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