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屏幕(LCD)的SPEC中如何判断屏是RGB 接口还是其它什么接口?

楼主:
在ARM/WINCE系统上,从屏(LCD)的SPEC中如何判断屏是RGB 接口还是其它什么接口?

是不是一般先要用SPI初始化屏寄存器?

网友:
规格书里面都有pin的定义吧,这个看了不就一切都清楚了?

大部分的LCD都需要SPI初始化。

网友:
1) LCD 规格书中有以下内容, 是不是就是RGB接口的屏?

Pin No.   Symbol   I/O   Description
9         CS      I     Chip select
10         SCL     I     Clock input pin in serial mode
11         SDI     I     Data input pin serial mode
14         B0      I     BLUE data signal (LSB)
15         B1      I     BLUE data signal
16         B2      I     BLUE data signal
17         B3      I     BLUE data signal
18         B4      I     BLUE data signal
19         B5      I     BLUE data signal (MSB)
22         G0      I     GREEN data signal (LSB)
23         G1      I     GREEN data signal
24         G2      I     GREEN data signal
25         G3      I     GREEN data signal
26         G4      I     GREEN data signal
27         G5      I     GREEN data signal (MSB)
30         R0      I     RED data signal (LSB)
31         R1      I     RED data signal
32         R2      I     RED data signal
33         R3      I     RED data signal
34         R4      I     RED data signal
35         R5      I     RED data signal(MSB)

2) 一篇文章上写道:

目前一般彩色LCD的连接方式有这么几种:MCU模式,RGB模式,SPI模式,VSYNC模式,MDDI模式等。

------>其它几种连接方式(接口)的PIN的形式又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是,并且是RGB(6,6,6)格式的

网友:
根本区别就是传送data的时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