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死机

楼主:
为什么我用VS2008的VB编了一个时钟程序(智能设备应用程序),然后部署到WinCE 5.0上,程序跑一会自己就死机了。很奇怪。后来发现死机主要取决于Timer控件,1秒刷新一次,3分多钟后死机,如果1毫秒刷新一次,2秒后就死机。为什么?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是不是不出现了类似内存泄露的情况呢?
应该跟你Timer控件的使用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Timer的响应中,做了什么操作?

应该是不Timer的问题,因为用它的人很多,都没有出现过问题的。

网友:
可能是内存泄露,每个TIMER都会出现一次,所以和时间长短没关系,而和TIMER次数有关。

网友:
timer的操作如下:
    Private Sub Timer1_T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Timer1.Tick
        Dim Timedigit(12) As Integer
        Timedigit(0) = DatePart("h", Now) \ 10
        Timedigit(1) = DatePart("h", Now) Mod 10
        Timedigit(2) = DatePart("n", Now) \ 10
        Timedigit(3) = DatePart("n", Now) Mod 10
        Timedigit(4) = DatePart("s", Now) \ 10
        Timedigit(5) = DatePart("s", Now) Mod 10
        Timedigit(6) = (DatePart(DateInterval.Year, Now)) \ 10
        Timedigit(7) = (DatePart(DateInterval.Year, Now)) Mod 10
        Timedigit(8) = DatePart(DateInterval.Month, Now) \ 10
        Timedigit(9) = DatePart(DateInterval.Month, Now) Mod 10
        Timedigit(10) = DatePart(DateInterval.Day, Now) \ 10
        Timedigit(11) = DatePart(DateInterval.Day, Now) Mod 10
        PictureBox1.Image = ImageList1.Images(Timedigit(0))
        PictureBox2.Image = ImageList1.Images(Timedigit(1))
        PictureBox3.Image = ImageList1.Images(Timedigit(2))
        PictureBox4.Image = ImageList1.Images(Timedigit(3))
        PictureBox5.Image = ImageList1.Images(Timedigit(4))
        PictureBox6.Image = ImageList1.Images(Timedigit(5))
        PictureBox16.Image = ImageList1.Images(Timedigit(6))
        PictureBox15.Image = ImageList1.Images(Timedigit(7))
        PictureBox14.Image = ImageList1.Images(Timedigit(8))
        PictureBox13.Image = ImageList1.Images(Timedigit(9))
        PictureBox12.Image = ImageList1.Images(Timedigit(10))
        PictureBox11.Image = ImageList1.Images(Timedigit(11))
    End Sub

网友:
看不出哪里有内存泄露

网友:
可能是因为使用了ImageList和PictureBox控件,通过Timer一毫秒加载一次图片,导致内存使用量过大,进而死机。我改成通过Timer控制Label.Text变化,就好了,不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