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usb驱动移植

楼主:
由于wince4.2只支持USB1.0,所以想修改相关代码,使之支持USB2.0,听说wince5.0支持2.0,能不能把WINCE5.0里的USB2.0的驱动代码移植到WINCE4.2上?具体该如何修改呢?谢谢

网友:
?是否支持,要看你的ARM是否支持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A:
我的开发板是FFT-2410,核心板是三星的S3C2410.是不是无论是移植wince4.2还是wince5.0都不能支持USB2.0的设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开发板是FFT-2410,核心板是三星的S3C2410.是不是无论是移植wince4.2还是wince5.0都不能支持USB2.0的设备?谢谢

2410 不支持的吧 2440 也不行。

貌似 2443 以后就是了吧。

网友:
是的,2410不支持,他支持OHCD,不支持EHCD,所以2.0是没戏的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