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协议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现在需要做个USB接口的键盘程序,先是通过遥控器按键向红外线接收头发送信号并解码

这些部分现已完成

问题:
     由于对USB协议不熟,现在正在学习中
     1.请教各位,我解码后的数据怎么发送给主机,让主机响应相关按键操作,具体的动作。
     具体的动作指解码后的数据同主机之间大概的数据传送先后顺序是怎样的过程?
     2.看了一些USB事务处理的概念和数据传输,像我这样的需求是否属于中断传输类型?

     希望了解USB协议的大仙帮忙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邦顶一下 。
感谢帮顶........

网友:
USB 协议 很有些复杂,并非一两句话 可以说到点子上。

楼主所提到的设计,我在一本USB设计的书上看到类似的设计。

楼主如果是学生,或者有条件购买,建议楼主弄到一些书籍看看:
EZ-USB FX2单片机原理、编程及应用
USB应用开发技术大全(附光盘)
USB接口开发技术
USB 2.0应用系统开发实例精讲(附光盘)

这些书籍 学校图书馆一般都有,楼主注意 一定要弄到配套的光盘,里面有详细的设计代码和相关说明。

另外在当当网 和卓越都能买到吧。

网友:
回kyzf

USB设备上电复位以后,按我的理解USB会向主机发送一些描述符信息

但这时主机并不知道设备在向它发送信息,是不是设备再发送描述符前

主机会向设备发送所谓的令牌包,通知设备 现在可以发送描述符了,但

主机怎么又会知道给设备发送令牌包呢?

可能我的理解有问题 希望各位来说说??

网友:
解码之后:
1.利用HT82M99E或者EM78M611之类的MCU-USB芯片将数据上传就可以了。利用的HID类协议。这两款芯片价格大约3RMB,后者是MTP的,可以多次烧录。
并且这两款芯片旋转180度,可以通用。DEMO代码到官方网站可以下载。去掉其中的硬件扫描部分代码就可以了。你也可以用这两款芯片解码红外数据。

网友:
暂且不管红外接收那块,首先你要实现一个USB 的键盘设备,这属于一个标准的HID设备,USB的协议规范中是有的,刚接到PC机的时候是PC主动发起的枚举命令,HID设备有报告描述符,当完全枚举好后你就可以通过报告描述符不断向PC机发送数据了,由于PC都是集成好了USB的键盘HID协议的,所以你的报告描述符正确PC就可以获取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