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请问对讲机软件是在VxWorks系统下开发的吗?

楼主(2009-01-08):
请问对讲机软件是在VxWorks系统下开发的吗?
请问对讲机软件是在VxWorks系统下开发的吗?
对讲机
软件
开发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有点无厘头吧!
不可能所有的对讲机软件都是在VxWorks开发的,而且也没必要!
我只见过一款在VxWorks上开发通控机,这问题是在又点啥了!

网友B:
呵呵,1楼说的对,那我问题改一下
对讲机软件可以在VxWorks系统下开发吗?

网友C:
可以
OS就是让人在上面做开发的为什么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