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USB供电

楼主:
我想问一下,开发板由电脑的usb接口供电的话,可提供多大电压?因为我想设置USB接口的电源电路,想让电脑给作品供电,不清楚行不行?

网友:
可以的 我之前用过一个51的开发板就是用USB供电的 提供5v的电压 你可以试试

网友:
usb的的vcc为5v但是你的单片机板子千万别短路了,要不可能把usb口烧了

网友:
5V 500mA
还有就是楼上说的,注意板子不要短路了

网友:
5V
电流我感觉和电脑主板有点关系
本来我的烧写器只用一个USB口供电就够了,某次把该USB口短路了十来秒后,再用这个口烧写时就提示电源不足,非得再用一个USB口供电

网友A:
电源最好加个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5V,100mA左右

网友B:
usb口的供电能力是跟驱动程序有关的,

根据usb设备决定的,

如果不驱动,100mA左右,

最大是500mA,

我usb口也短路过,如果主板和电源都有保护,没事儿,自动断电了;

网友:
USB供电 给一般的开发板 还可以,
简单的开发板,倒是还能将就!

但是如果给一些高级的ARM9开发板(比如说带LED背光等等高功率的模块)就肯定不行。
首先很不完全,而且功率肯定不够。

而且一般电脑对USB的保护都不是很强,使用不当,存在烧坏电脑主板的危险。

网友:
如果不够电,2个USB口一齐连,是不是可以大一点的电流?
以前的移动硬盘也是这样的.

网友:
我将用一个51的开发板就是用USB供电的 提供5v的电压。注意保护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口的供电能力是跟驱动程序有关的,

根据usb设备决定的,

如果不驱动,100mA左右,

最大是500mA,

我usb口也短路过,如果主板和电源都有保护,没事儿,自动断电了;
  顶!

普通的单片机都带得动,(500mA和100mA跟电脑的设置有关),功率大的话就要考虑外加电源了。

网友:
俺以前从U口取电,打过火花,windows提示了,电流过大,保护了。

网友:
差不多5V,但是驱动电流不大,100~200ma还是可以的,做好多做个9V的接口,电流大的时候就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最好加个自恢复保险丝。
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最好别用电脑的USB给供电,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