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2 配置与接口

楼主(2009-05-20):
CYCLONE2 配置与接口
请教各位有经验的朋友:
1、(ep2c5t144i8)是否一定要外接SRAM才能工作?
2、5V芯片的输出做为输入接ep2c5t144i8的IO口,如何进行电平转换?一定要用电平转换芯片吗?
芯片
配置
接口
如何

网友A:
1,sram?你是指配置芯片吧,这个不要你就得用cpld+flash。如果是说一般的sram当然可以不用接。
2,可以不接电平转换芯片,可以串个小电阻。最差的可以直接接,但是最好不要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