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连接完的arm程序什么格式

楼主:
如题 我用的是ads的make编译的 但放到linux开发板上运行不了 出来老多行显示语法错误

网友:
编译完是bin格式

网友:
不同的开发平台是会有这样的差异

网友:
这问题问的,什么叫linux开发板?你是在linux底下运行?

网友:
你应该用交叉编译器,编译出来的程序才能在开发板上运行

网友:
我看到linux下的执行文件都没有扩展名 而我在遍译完的文件夹中没有找到这样的文件 传过去的文件也是有bin的 我是在windows下写的程序怎么交叉编译啊

网友:
一笔糊涂账...

网友A:
你要是做linux下的应用程序,就不要用ADS,ADS一般是用来做“裸奔”应用的。

做linux开发,最好是在linux系统下,有完整的工具链。

至于windows下有没有这套工具,我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做linux下的应用程序,就不要用ADS,ADS一般是用来做“裸奔”应用的。

做linux开发,最好是在linux系统下,有完整的工具链。

至于windows下有没有这套工具,我不清楚。

学习

网友:
linux下执行文件格式是ELF,ADS直接编译完了是BIN格式,你在linux下跑为什么不直接用arm-linux-gcc

网友:
ADS是裸机时候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