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控制单片机 2

楼主:
想实现手机发送短信,板子上GSM模块接收短信,给单片机,单片机处理接收到的信息,然后做输出控制(其它器件)

可行性和大概步骤   已得到论坛上的朋友帮助。。。

现在想具体实现步骤了,不过对那些器件几乎都不懂

比如像GPRS或GSM模块的选择,哪个型号 的性能或者性价比高  对朋友们提的Siemens TC35/TC35i GSM   SIM300C不了解哈

我在淘宝网上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9deb5fc4ee349b2dd1bae2e63be1729c.htm看到了这个

它价钱如何, 怎样     其中我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单片机开发板,还需买它的吗,或者只买 一个 GPRS或GSM模块

还有朋友们提到的 AT指令,查了资料好像是手机指令,需要怎样去学?

比如有一定时间后,手机发送短信,接收模块收到短信内容,清除以前的多余短信

希望论坛里知道的朋友热心帮助。。。  谢谢(*^__^*)

网友:
我之前用的是SIM300C呵呵

//
怎样 其中我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单片机开发板,还需买它的吗,
如果是3.3电平的单片机,那可以用串口直接连上去

//
比如有一定时间后,手机发送短信,接收模块收到短信内容,清除以前的多余短信

短信都是存放在模块里的,用AT指令读出来 就是了

//
还有朋友们提到的 AT指令,查了资料好像是手机指令,需要怎样去学?
网上可以搜到一大堆
另外在官方网站也会提供该模块支持AT指令的使用文档,不过是英文的,LZ加油

网友:
手机命令很丰富的,不用死记的,查手册就OK了

至于买什么样的模块,如果单单只是买一个模块,估计也就一般多块钱,然后回来自己做板

如果你买带底板的模块,就是出来一个串口的,那个比较贵点,三百多吧,看你需要了

网友:
你买块《小强51AVR开发板》V2.0的 比较好,GSM短信控制系统,送源码、大量资料和软件

网友:
呵呵。。。感谢楼上朋友的回复。。。

特别是二楼的,应该也做个这方面的应用试验。。

以后不懂的希望可以直接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