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4路24位的TTL电平信号的数据采集怎么设计和选型?

楼主:
模拟信号都好采集,但是有的传感器是BCD码输出的,每个传感器的引脚是24条线输出,有4个,请问怎么设计和选型?

这里面可能要用到数据选择器或者寄存器;还有USB控制器

网友:
“每个传感器的引脚是24条线输出”这么多!

网友:
1. 每个传感器的24个脚的真值表写出来,判断用什么逻辑电路可以正确解码。
2. 判断4个传感器的发生时序性,如果可能,就用4个IO口控制同一个“逻辑电路组合”,以分时复用的方法实现最小器件占用。
3. 如果可能同时发生,就用缓存。不过实时性略差一点。

网友A:
都是0或1,有点像数据线,24条都是。这里可以不考虑先后时序

网友B:
是代表6个BCD(每个4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代表6个BCD(每个4线)吗?

这样说吧,是24路TTL信号,你不用管是不是BCD码,我需要采集这24路信号,通过串口,或者USB口读到PC上,谢谢

网友:
搞个CPLD。24路TTL电平,用3个74244,做成编码,移位成异步串口发出,PC端用COM口读入。

网友:
这是最笨的办法,最好的办法是更换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0或1,有点像数据线,24条都是。这里可以不考虑先后时序

24条中的信号是乱序,无规律。那4个之间呢?
选用74xx148,8-3编码器,24个信号需要3个148,对应9个输出引脚。

如果4个之间也是无序,可能同时的,那一共需要12个148,cpu需要(9*4)=36个IO口。

如果4个分时,就需要3个148,(9+4)=13个IO口。

如果选用多引脚的CPLD,也是可选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是0或1,有点像数据线,24条都是。这里可以不考虑先后时序

24条中的信号是乱序,无规律。那4个之间呢?
选用74xx148,8-3编码器,24个信号需要3个148,对应9个输出引脚。

如果4个之间也是无序,可能同时的,那一共需要12个148,cpu需要(9*4)=36个IO口。

如果4个分时,就需要3个148,(9+4)=13个IO口。

如果选用多引脚的CPLD,也是可选方案。

还是没有明白,24个信号不需要管什么编码,我只要通过串口或者USB读到PC即可,然后我在PC里面用程序译码,所以这里只考虑怎么读到PC。请问选择什么芯片和外围芯片合适,多谢

网友:
各位楼主,如果您想要用单片机实现液晶显示,我有一个好的方案可以提供给您参考。 dwin99@live.cn

网友:
用74LS165并转串芯片串接!比较便宜!而且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