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条能带毒吗?

楼主:
为什么我加了个512的内存条之后,关机界面变了?

网友:
内存条是RAM,掉电后数据全丢失,所以不可能带毒,至于你的关机画面变了应该还是WINDOWS下设置的问题。

网友:
内存不带毒。

网友:
看看内存的标称频率是否和你之前的条子频率一致,高的话就没关系,低了就会出问题哦

网友A:
嗯,内存条可能会带毒,处理办法:

1. 用84消毒液清洗,晾干。
2. 沸水煮3小时以上。
3. 插拔时注意带上防护手套和口罩。

网友:
呵呵,回答越来越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内存条可能会带毒,处理办法:

1. 用84消毒液清洗,晾干。
2. 沸水煮3小时以上。
3. 插拔时注意带上防护手套和口罩。

我怎么觉得你回答的不是内存带毒,而是内裤带毒?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