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_S3C2440的Camera摄像头问题

楼主:
我的视频源是CABS,分辨率为720*288,通过SAA7113进行转换,然后接到S3C2440的Camera接口上,液晶屏的分辨率为800*480,经过调试后可以在液晶上全屏显示,但是有点小问题,就是液晶的最下面一行总是显示蓝色,并且带有闪烁现象。
各参数设置如下:
#define CAM_SRC_HSIZE                                720  //视频源的大小
#define CAM_SRC_VSIZE                                288

#define SCR_H_SIZE                                480  //液晶屏的大小
#define SCR_V_SIZE                                800

然后初始化的补偿是这样设置的
CamInit(800, 480, SCR_V_SIZE, SCR_H_SIZE, 40,0,  CAM_FRAMEBUFFER_C, CAM_FRAMEBUFFER_P);
用的是DMA,P通道.

让液晶显示的部分:
                rCIPRCLRSA1 = (U32)LCD_BUFFER_CAM;////_CAM;
                rCIPRCLRSA2 = (U32)LCD_BUFFER_CAM;//LCD_BUFFER;//_CAM;
                rCIPRCLRSA3 = (U32)LCD_BUFFER_CAM;//LCD_BUFFER;//_CAM;
                rCIPRCLRSA4 = (U32)LCD_BUFFER_CAM;

我怀疑是补偿系数没设置正确,各位大虾谁能提示我一下,我自己设置了很多一直没很好的解决问题。

还有个问题,我如果想在视频上加入其他的显示,比如时间啊,位置信息之类的,该怎么办?
怎么在视频的数据里加入修改呢?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不奢望源代码,帮忙有个可能实现的想法就行。
期待。

网友A:
SAA7113出来后是YUV的?我的没有使用这个人芯片转换,问题比你大得多。

我觉得应该是摄像头的初始化的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A7113出来后是YUV的?我的没有使用这个人芯片转换,问题比你大得多。

我觉得应该是摄像头的初始化的设置问题。

是YUV的,但是我直接用S3C2440的P通道,然后7113的输出和2440的输入相连,2440的输出设置为RGB16位,直接就可以在液晶上显示了。
你的什么问题,一起讨论下塞。

网友A:
我的200W的摄像头很模糊,正在排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200W的摄像头很模糊,正在排查原因。

从无道模糊,有进步。哈哈。

网友:
2440 P 通道最大只能采集640x480的图像, 800x480全屏显示的话要插值吧

网友:
SAA7113可以同时传输几路视频信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saa7713输是YUV的,我也直接用S3C2440的P通道,然后7113的输出和arm的输入相连,arm的输出设置为RGB16位时,液晶屏显示色彩不正确,有个物体样,但是不正确。但是我把arm的输出设置为YCbCr位时,液晶屏有图像,但是不是彩色的,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麻烦问你个问题。我的视频源的大小800*600   液晶屏的大小800*480 ,但是我都进来的视频,显示在液晶屏是两幅一样的图像,你那个怎么做到啊!是不是saa7113发送分奇,偶导致的原因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