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 下如何显示从TCP接收的DIB图像?

楼主:
在发送端通过截屏获取BMP图像,转换成了DIB数据,通过TCP发送出去。
请高手指点,在接收端这部分,如何将DIB图像直接显示出来?
望不吝赐教!

网友A:
你接收端是什么系统啊,这个要说清:)

网友:
看看这里吧,WinCE下远程显示的源代码,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接收端也是WIN CE 系统。接收端怎么显示DIB图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接收端是什么系统啊,这个要说清:)

接收端也是WIN CE 系统。接收端怎么显示DIB图像呢?

网友:
自己顶一下,望高人指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