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网络传输太慢,怎么办?

楼主:
现在在PC机(xp)和PDA(WinCE5)之间建立TCP连接,采用CSocket类进行文件传输通讯,PDA端采用CESocket类。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PDA向PC机发送文件(470k),大约需要1min的时间;而PC机向PDA发送文件(1.37M),只需要5秒左右。PDA采用的是ARMV4I的CPU。如故采用X86的PDA设备则速度无问题,大约10几秒,程序代码不变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与WinCE系统的定制有关?还是什么别的?

网友:
PDA向PC机发送文件那么慢?我估计是你应用程序的事 给你个我的TCP发送程序 参考一下
//发送
void CTCPIPDlg::OnSend()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int nErrorCode;
        int cnt = 0, actlen = 0;

        if (m_Socket == NULL)
                return;

        UpdateData(TRUE);
        int sendlen = m_SendEdit.GetLength();                                 /* 取得输入字符串长度 */
        char *psendbuff = new char[sendlen];

        for(int i = 0; i < sendlen;i++)
                psendbuff = (char)m_SendEdit.GetAt(i);                 /* 转换为单字节字符 */

        while(cnt < sendlen)
        {
                actlen = send(m_Socket, psendbuff + cnt, sendlen - cnt, 0);
                if (actlen == SOCKET_ERROR )
                {
                        MessageBox(_T("TCP 数据发送失败!"));
                        nErrorCode = WSAGetLastError();
                        delete[] psendbuff;
                        return;
                }

                cnt = cnt + actlen;
                if (cnt < sendlen)
                        Sleep(1000);
        }

        delete[] psendbuff;
}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linux 下速度可以达到24Mbps, wince 5.0下只有8Mbps

网友:
To cfanlwn:
我传输的是图片,跟你写的思路完全一样。相同的源代码在CPU为X86系统的WinCE系统下传输速度却可以提高至少10倍,原因在哪里呢?

网友:
我也传过图片信息啊,也没有你说的那么慢啊,你可以把你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
void CTCP_EVCDlg::sendOneFile(CString fileName)
{
        CFile transFile;
        CFileException e;

        if (transFile.Open(fileName,CFile::modeRead, &e))
        {
                UINT fLength = transFile.GetLength();

                UINT dwRead = 0;
                char* send = new char[MTU];        //MTU---8192
                while (dwRead < fLength)
                {
                        UINT dw = transFile.Read(send, MTU);
                        m_psockClient.Send(send, dw);

                        dwRead += dw;
                }

                transFile.Close();

                delete []send;
        }

}

网友:
cfanlwn,源代码已在楼上贴出,请指教

网友:
MTU是大于fLength ???开辟的存储空间是否足够?如果不够fLength 要分几次传输的

网友:
fLength=470k,MTU=8192 byte,是准备分成几次传输的,这样不行吗?可是,就算是分成几次传输,也不应该慢到470K的图片要传输1min吧?这速度感觉还不如串口呢....

如果系统定制中未加入winsock支持,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跟系统缓存有关?或者应该怀疑socket通讯的延时问题(发送缓冲区填满后再发送)?

网友:
fLength = 481078 byte具体值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ength=470k,MTU=8192 byte,是准备分成几次传输的,这样不行吗?可是,就算是分成几次传输,也不应该慢到470K的图片要传输1min吧?这速度感觉还不如串口呢....

如果系统定制中未加入winsock支持,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跟系统缓存有关?或者应该怀疑socket通讯的延时问题(发送缓冲区填满后再发送)?

可以分几次传输的,没有问题 我也是分好多次传输的,
winsock这个是在应用程序中要选择的 感觉不是这个的问题
系统缓存??也不是 他是立即就通过TCP/IP发出去了啊,没有在系统中保留啊

网友:
fLength=470k,MTU=8192 byte
fLength = 481280 byte具体值

void CTCP_EVCDlg::sendOneFile(CString fileName)
{
CFile transFile;
CFileException e;

if (transFile.Open(fileName,CFile::modeRead, &e))
{
UINT fLength = transFile.GetLength();

UINT dwRead = 0;
char* send = new char[MTU]; //MTU---8192

for(int i=0;i {
while (dwRead < fLength)
{
//这里应该还有一句 要移动文件指针的,函数给忘了 明天查了在给你写上
UINT dw = transFile.Read(send, MTU);
m_psockClient.Send(send, dw);

dwRead += dw;

}
dwRead = 0;
}
transFile.Close();

delete []send;
}

}

网友:
CFile的Seek函数?我等着你的回复呀!

网友:
fLength=470k,MTU=8192 byte
fLength = 481280 byte具体值

void CTCP_EVCDlg::sendOneFile(CString fileName)
{
CFile transFile;
CFileException e;

if (transFile.Open(fileName,CFile::modeRead, &e))
{
UINT fLength = transFile.GetLength();

UINT dwRead = 0;
char* send = new char[MTU]; //MTU---8192

for(int i=0;i {
while (dwRead < MTU)//每次发送MTU个
{
transFile.Seek(i*MTU,0);//移动文件指针
UINT dw = transFile.Read(send, MTU);
m_psockClient.Send(send, dw);

dwRead += dw;

}
dwRead = 0;
}
transFile.Close();

delete []send;
}

}

网友:
呵呵,问题解决了。程序没变,只是自己重新做了个BSP、SDK包,就好了。
应该是开发包的问题。
CFile.Read会自动移动文件的当前指针。
还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