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indows ce 5.0 开发出来的闹钟 能在4.2 制作的系统里面运行吗

楼主:
如题

网友:
移植下应该可以。用标准SDK试试移植

网友:
呵呵...,没有实践,没有发言权

网友:
汗。如果是纯APP的话。。应该是问题不大吧。主要还是个SDK的问题。。。

网友A:
真接不能运行,需要在SDK下编译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接不能运行,需要在SDK下编译才能。

现在有两个更具体的问题
PB 4.2导出的SDK能用到EVC5.0吗?
PB 5.0导出的SDK下编译出来的 程序 能用到 PB4.2定制的系统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接不能运行,需要在SDK下编译才能。
现在有两个更具体的问题
PB 4.2导出的SDK能用到EVC5.0吗?
PB 5.0导出的SDK下编译出来的 程序 能用到 PB4.2定制的系统里吗?
问题一:可以,没有问题。
问题二:SDK包是根据系统定制出的,由Platform Builder 5.0定制出的BSP包导出的SDK包与Platform Builder 4.2定制出的SDK包有很大的不同,应用程序只有在对应的SDK包上编译之后才能在对应的平台上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4 楼 wolfmvp 的回复:真接不能运行,需要在SDK下编译才能。
现在有两个更具体的问题
PB 4.2导出的SDK能用到EVC5.0吗?
PB 5.0导出的SDK下编译出来的 程序 能用到 PB4.2定制的系统里吗?

EVC5.0??应该是wince5.0吧

系统是定制出来的就算都PB 5.0导出的SDK下编译出来的程序也不一定都可以在wince5.0的系统里跑。
如果是MFC的话,把所需要的MFC库拷贝过去就可以了,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自己去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4 楼 wolfmvp 的回复:真接不能运行,需要在SDK下编译才能。
现在有两个更具体的问题
PB 4.2导出的SDK能用到EVC5.0吗?
PB 5.0导出的SDK下编译出来的 程序 能用到 PB4.2定制的系统里吗?
EVC5.0??应该是wince5.0吧

系统是定制出来的就算都PB 5.0导出的SDK下编译出来的程序也不一定都可以在wince5.0的系统里跑。
如果是MFC的话,把所需要的MFC库拷贝过去就可以了,应该问题不大。

如果开发工具为EVC,那几个文件是系统自动拷贝的,完全不用自己动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