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U盘驱动问题

楼主:
我在内核配置中选择了加载U盘的相关驱动选项,但是不正确,U盘没有识别,是不是我的目标板的U盘驱动程序针对指定的u盘芯片,对我这个U盘不识别,和这个有关吗?我试了好几个U盘都不行,请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应该不是喔,你的所谓不识别是什么意思?

连接之后没有中断产生,还是设备枚举不能通过,还是文件系统不能识别?

网友:
一看你就是内行,呵呵,我懂的不多,就是嵌入式linux 系统起来之后,插入U盘,没有任何反应,正常情况下不是应该打印出一些信息吗?
我已经在内核配置中选择了加载U盘的相关驱动选项,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期待你的回答?

网友:
插入U盘后,你使用mount命令加载U盘了吗?
  这和windows是不一样的。

网友:
先建立挂载点

#mknod /mnt/usb

#mount -t vfat -o iocharset=cp936 /dev/sdb1 /mnt/usb
然后你可以到/mnt/nod下查看和使用U盘资源了。

网友A:
你可以先确定是你加载的USB驱动有问题,还是你加载的方式出现了问题!或者是加载的内容不对!

网友:
对linux不熟,不好意思,帮助有限!

网友B:
有一个命令叫?? 好像是叫dmesg, 可以显示内核的动作,如果你插入u盘,用dmesg 观察
最后的输出会有提示,然后提示信息你设法用mount 挂接磁盘。 很久不用了,还有点印象。
具体再google一下

网友:
我用fdisk.....,则提示:applet not found,输入mknod也是一样。
我使用mount.....则提示没有USB设备
我估计没有加载上是因为USB根本没有被识别,驱动还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确定是你加载的USB驱动有问题,还是你加载的方式出现了问题!或者是加载的内容不对!

我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加载方式和加载内容都没有问题,
我猜是驱动有问题,我已经在内核配置中将U盘驱动的选项都选上了,包括scsi,uSB gadgets...
正常的话,应该是U盘插上后紧接着会输出一些提示信息,但是我插上U盘后没有任何提示,说明U盘根本没有被识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命令叫?? 好像是叫dmesg, 可以显示内核的动作,如果你插入u盘,用dmesg 观察
最后的输出会有提示,然后提示信息你设法用mount 挂接磁盘。 很久不用了,还有点印象。
具体再google一下

按你说的,我试了,看到了内核启动的信息,但是没有USB的任何信息,估计是驱动没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你说的,我试了,看到了内核启动的信息,但是没有USB的任何信息,估计是驱动没加上

既如此,还有两种可能。
1. usb 硬件故障, 你的设备可能根本就没有连接或不可识别
2. 没有驱动。

再向前查吧,先查硬件。

网友:
我的目标板下载WINCE操作系统后,可以识别U盘,说明硬件应该没问题吧,
驱动我也配置了,但就是不知道哪配置的有问题

网友:
这是我的目标板的一些关于USB的启动信息:
z228_hcd.0: failed to claim resource 0
DMAC_BASE is c4800000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hub

usbmon: debugfs is not available
Z228-HCD: driver z228_hcd, March 2006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usb-stor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z228_udc_probe: probe the z228 udc
z228_udc_probe, the_controller is c027a0bc!
udc_base = c6900000
memalloc module init

希望大家看看,谢谢

网友:
我用的FVWM,fdisk -l 看不到U盘。dmesg 可以看到scsi15 USB Mass Storage
这种情况怎么挂载U盘?